[电源] 2022新年第一帖——拆解小时候常见的电源插座

楼主(2022-01-01):
祝坛友们新年快乐!本帖为新年第一帖!

这种插座,在几十年前很常见。以前家庭电器很少,功率也不大,这样的黑块头插座足以应付。本人虽然是00后,但小时候也见过不少这种插座。安装这种插座时,通过一块圆木上固定在墙上,电线都是走明线,并由陶瓷夹具固定。

插座外观:

插座背面:

拆开后的内部结构:

网友:
这种电源插座现在不多见了。

网友:
铜片还这么新?保存真好

网友A:
外壳塑料看上去是回收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塑料看上去是回收来的

这个叫电木,热了不会变软。。。淘汰了,松下都不用了。因为现在塑料不受力了,断路器也普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塑料看上去是回收来的

那叫酚醛树脂,又叫电木。

网友:
你再找个拉线开关拆拆看
对了还有这种黑色的手柄开关,就齐全了

网友:
怀旧的东西。不过外壳不错,酚醛树脂的。

网友:
老物件,倍感亲切,再配上一截花皮线,拉线式电灯开关,年代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网友:
装到一个方木盒子上,电线从盒子里面接出来…

网友:
2022年还看到老古董插座很难得了。

网友:
我还有一些这种配套的黑色电木插头,拉线开关,手扳开关,回头找出来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好多年没见过这种插座了。

网友:
大点的动率3000w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