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都2022年了,还有人用这种古董电脑吗?

楼主(2022-01-02):
我有台电脑,开机以后首先会出现如下界面,然后才会启动系统。
第一屏是带小蓝人能源之星和一大堆字符的POST自检画面:

第二屏是一个白框,同样有一大堆字符:

这电脑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现在仍继续服役,话说它还能坚持几年不会坏掉?

网友:
记得Linux不知道哪个分发版本的FTP服务器还是个单核赛扬来的,不知道现在还在不

网友:
这不是都写了吗,2006年的奔四,915的主板么,什么时候坏就看运气了

网友:
打字,打印文件,看小视频没毛病。最大的问题是不能上双核处理器。

网友A:
关闭开机检测信息显示就行,老主板都这样。你别说,915和G41之类的主板还真有人用,特别是G41的,网上卖的还挺火。其实915虽然性能低点一般办公之类的也够用了,该有的也基本都有了,我记得我还保存了一块华硕的P41的板子,8个SATA,要不是功耗太高真想拿出来做NA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闭开机检测信息显示就行,老主板都这样。你别说,915和G41之类的主板还真有人用,特别是G41的,网上卖的 ...

J1900搞个3条PCI-E的版本的板子,插三张SATA扩展卡,起码也是14个SATA了,功耗不超过30W,不香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J1900搞个3条PCI-E的版本的板子,插三张SATA扩展卡,起码也是14个SATA了,功耗不超过30W,不香么- - ...

楼上说如果功耗低的话可以废物利用,可惜功耗高,所以只能收藏了。您的想法香是香,可是对楼上而言,得再出钱不是?

网友:
我还有一台P4电脑,只能看新闻了,看视频不行了,一顿一顿的

网友:
J1900装了win10LTSC,平时上上网、处理一下文档稍微有点卡顿但问题不大。

网友:
915主板不支持双核处理器

网友:
至少已经是SATA硬盘了,我还见过更古老的用IDE硬盘的。

网友:
昨天刚给同事修了一个,DDRⅡ800 还是1G的,

一堆坏的里面挑出来的

我只同事,用来做什么。

网友:
慢慢的年代感  我第一个电脑是g31+7400   现在的h87+4600   不玩游戏感觉没啥压力

网友:
有一台这台电脑,放墙角吃灰中

网友:
想问一下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哪一年生下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网友:
除了玩游戏的,普通人的上网办公其实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开机检测信息显示就行,老主板都这样。你别说,915和G41之类的主板还真有人用,特别是G41的,网上卖的 ...

只想说这台电脑过于古老,不是关闭自检画面

网友:
好电脑是拿来打游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开机检测信息显示就行,老主板都这样。你别说,915和G41之类的主板还真有人用,特别是G41的,网上卖的 ...

讲真,我们单位还都全部g41。。。有一台速龙古董

网友:
IDE口的硬盘,AGP口的显卡,可以装98和xp的系统真的是古董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