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短款TF卡转SD卡托使用效果展示

楼主(2022-01-02):
想把双卡双读的读卡器插2张卡当U盘用,但是目前都是TF+SD的组合,基本没有双TF卡的,除非自己定做。个人比较强迫症,不喜欢卡露在外面太多,一个是不好看,一个是不便于携带 有可能会损坏卡。
有的读卡器的TF卡可以完全插入或者只外露一点点,但是SD卡一般都会凸出来比较多。
经过不懈探索,终于在淘宝发现了这种短款的tf转SD卡托,于是现在手上就有3种长度的SD卡托了
分别是标准长度的32mm卡托,短款的23mm卡托和最短的16mm长度的

下面结合手头上现有的几款读卡器,给大家展示一下使用的效果

首先是SD卡槽比较深的三款,搭配23mm长度的卡托即可不外露或基本与卡槽口平齐
分别是金士顿的MLG4、MLP SD、川宇C362

其次是SD卡槽较深,但是插23mm还是会略凸出来大概3-4mm的两款,
这种就略微尴尬,如果搭配16mm长度的则又会导致卡完全塞进去不好弄出来
分别是雷克沙LRW450U和朗科P305

当然如果不是特别介意的话,这样也还是比插标准长度的要顺眼多了

最后就是那种偏狭长的读卡器,比如我的这种绿巨能2合一双卡单读的读卡器
这种的话,SD卡槽一般是挺窄的,插23mm长的卡托也会外露不少,
即使最短的16mm的也会凸出来一点,这款已经算是窄的里面SD槽稍微深一点的啦

这里面目前来说综合下来最喜欢的款式是川宇的C362,可惜不支持双卡同读
于是只能当成专用于UHS-II型TF卡的单卡读卡器了
SD卡槽那边就干脆拿16mm的卡托堵住,但不能往里面塞太多,不然就拿不出来了
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进灰,另一方面卡托超短,里面一截还是空的不会压触点
正好这个16mm的卡托目前我也找不到适合用的读卡器

金士顿G4读卡器也不错,金属外壳、可以双读、RTS主控4K不错,就是TF卡会稍微凸出来一点
然而它只有SD卡槽是支持UHS-II卡的,tf卡槽则只有单排触点
但是UHS-II卡托目前还没有这种超短的,毕竟多一排触点,即使能做出来估计也没法太短
所以只能搭配两张UHS-I的tf卡来用了

然后需要提一下,亲测这种卡托对卡的本身的速度是不影响的
看有人提到 卡托出问题的话,可能会损坏内存卡,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比如卡托内部的金属丝短路搞得烧卡,这个只能自己稍微多注意点了
插上卡放读卡器里 不经常插拔 也不受外力挤压的话 一般应该还好

其实目前最喜欢的读卡器的设计,是像金士顿mobileLite G3这样的
前后它都设计了一个推拉式的保护盖,一头拉开可以保护USB接口
另外一头拉开,即使插标准长度的SD卡也能完全能盖住
并且它还支持双卡双读,略微可惜的就是主控的4K性能偏弱,仅达到略超过A1性能

网友:
mini-SD卡
MircoSD卡<=>tf
SD卡MiniSD卡和MircoSD卡

网友:
多谢楼主提供P305和雷克沙450短款卡套对比

网友:
早看过类似的,这几个都不便宜!

金士顿的貌似还有个小点的,放TF卡!

飚王有个USB2.0 TF卡,就个常规U盘样子,能把TF完全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