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拓达DIP1520 5.8G网桥在电梯井泡水腐蚀,硬核维修。

楼主(2022-01-02):
前两天见到有位坛友修nas来着,帖子找不到了,也是“挺硬核”的我也来。

wechat_upload164108556461d0fa7c3edf2
网桥,2018年南方那个台风山竹发大水,电梯给泡了。还是通着电泡的。。。。。然后一直没人去修,我弄回来修一下吧

wechat_upload164108556561d0fa7d68605
背面,

wechat_upload164108556661d0fa7ee1dc7
标签底下2螺丝

wechat_upload164108556861d0fa80411ea
底部

wechat_upload164108556961d0fa81ba9ac
5521口中间那个棒子都腐蚀烂了

wechat_upload164108557161d0fa838fedf
开,

wechat_upload164108557261d0fa84eaf22
背面是天线,这是早期版本,后期我们采购的那种是用的铝片天线,有4个小铜钱一样的

wechat_upload164108557461d0fa867bb74
供电部分严重腐蚀烂

wechat_upload164108557661d0fa883a308
上面空焊盘也有腐蚀

wechat_upload164108571861d0fb16b5c92
吧唧。。。。。散热片扭下来,好多果冻一样的胶,幸好他的胶打的够多,流出来芯片外面了,水没有到芯片底下去,不然那是真的没得修

wechat_upload164108572161d0fb1923e36
AR9344,固件就不提了,没意思,因为io口还有拨码,移植到别的路由器上面估计也不好用

wechat_upload164108572261d0fb1aa8cc9
运存

wechat_upload164108572461d0fb1c5809c
背面就是导热散热的了

wechat_upload164108572661d0fb1e5372f
先从供电部分入手。万用表检测发现输入短路。拆掉腐蚀烂掉的,其中有一个二极管也是短路的,导致输入短路

wechat_upload164108572861d0fb205a493
拆干净之后依旧短路,检测发现有个电容长得很丑,

wechat_upload164108572961d0fb21f23d6
拆,果然就这家伙也是短路的。。。。

wechat_upload164108573161d0fb236c288
tip42c经过检查作用可能只是用作保护的,貌似没有用于降压稳压的功能,短接不要了。

wechat_upload164108607961d0fc7f0a74b
插电依旧不能正常工作,检查发现这颗芝麻dcdc没有工作,也不发热,就是没有输出

wechat_upload164108608061d0fc808b8ed
找出AR9344的规格书,看看供电PIN

wechat_upload164108608261d0fc82dac21
发现供电只有三种电压,1.2/2.5/3.3

wechat_upload164108608561d0fc85007f5
那就挂可调电源一个个测试,供电调到2.8的时候灯开始微亮,到了3.0正常跑电流进系统

wechat_upload164108608761d0fc8703869
找出一个废旧路由器,网件jnr1010

wechat_upload164108608961d0fc8902bec
切掉dcdc

wechat_upload164108609061d0fc8aee7d0
修一下边

wechat_upload164108609261d0fc8cd6db3
MP的芯片,资料好找,把输出电压改成3.3,实测发现这一路DC DC本来就是3.3的。。。刚好直接用了

wechat_upload164108609461d0fc8e63d16
背面的银角要锉刀修一下,然后做好绝缘。

wechat_upload164108623461d0fd1a71bec
放上看一下,有点超高了。。。因为外壳不在我手上,,没办法测试能不能放进,保险起见,,

wechat_upload164108623661d0fd1cade70
输出换了4个黄豆。。。输入找了个长条电容躺平

wechat_upload164108623861d0fd1e833a3
接好线,开机测试没问题。注意,大功率无线射频产品开机时候记得接天线。。。不然功放要完蛋

wechat_upload164108624061d0fd20270a6
另外一路DC DC的1.2也正常产生

wechat_upload164108624261d0fd220b999
留意到网口也烂了,拆掉

wechat_upload164108624361d0fd239082c
换上

后续呢?没有后续了。。。。打胶固定装回去塞壳子里了,,,没拍照了。。。

网友A:
楼主为啥不换一个呢单子怎么开的

网友:
修好了扔垃圾堆继续睡觉...

网友B:
拨码开关泡水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码开关泡水没影响?

检测发现真的没影响,该通的通,该断的断。。。有点神奇。。。。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啥不换一个呢单子怎么开的

确实已经换了换下来这个仓库没有回收回去,现在22年了,放了4年仓库应该也忘记这回事了吧,弄出来研究。

网友:
切割DC-DC模块,我也这样干过。

网友:
硬核维修,不错

网友:
修好了还有什么用途啊?不会又是吃灰命运吧。

网友:
非要这么硬核吗
买个DCDC模块不香吗

网友:
有台sony的枪机也是泡水了,芯片腐蚀了,直接扔了

网友C:
异曲同工,5v超压烧了,切POE坏板DC降压,改了个宽幅输入 6-70v输入

网友:
泡水都能修啊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259-1-1.html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修NAS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异曲同工,5v超压烧了,切POE坏板DC降压,改了个宽幅输入 6-70v输入

我觉得楼主开头说的硬核维修NAS的人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259-1-1.html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修NAS的大神?

啊对对对,被移动了。

网友:
楼主维修手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