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拆修电动螺丝批

楼主(2022-01-02):
『X折腾』拆修电动螺丝批
一开始是电批没力气,没成想居然是三极管损坏的原因。
刚拿到手清理了波箱,故障依旧,换了电池故障依旧。

用可调电源直接供电,启动电流居然能达到3A。。不可思议

后面研究了板子,供电一旦跳过三极管,电批就很有力气

但是缺点就是充电充不满

怀疑是三极管损坏,从主板上拆了一个三极管替换,故障修复

现在用起来力气很大,充电也能充到指定电压,又一个神器。

网友A:
这种可以当电钻用吗

网友:
这种电动工具感觉不是太耐用了,熬过质保期问题就接踵而来了。

网友:
前几天帮人修了个宜家的7.4V电钻,也是保护板上的MOS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当电钻用吗

可以的,我有这种头子的钻头,但是转数太慢,钻个塑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三极管,真的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