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ninebot one a1独轮平衡车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2-01-02):
a1独轮玩的挺爽,上面那个红的是8年前买的艾尔威独轮车,下面这个蓝色是今天主角a1。

但是前几天突然就开不了机了。自己拆开

发现是有个小金属片掉到主板里面,把主板烧掉了。

两块电池也都烧了。

换新电池要600多一块,太贵了

这个机器设计有点问题,主板跟电机还有电池连接的地方两边各有一个小孔,这两个小孔有一点小概率会掉点东西进去

自己拆开研究了好几天,终于修好了。修理成本共计4.5元,主板换了2个mos管,

一块电池换了1个mos管,

另一块电池两个贴片电阻烧坏了,找不到同型号的贴片电阻,就用几个普通的电阻代替,

mos管1.5元一个,4块5包邮。电阻从废旧电路板上拆下来的不花钱。总计修理成本4.5元。现在独轮车又可以出去浪了。

网友A:
这几天研究成果还是很显著的,省了不少钱。
你能查出来厉害的,那个孔有没有稍微遮挡一下,避免以后发生类似问题

网友:
挺好 动手能力强!我也有个纳博恩的电池 也是里面的螺丝脱落掉到主板上 还好主板有保护 没有烧坏其它元件

网友:
厉害了,现在的电子产品越来越难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研究成果还是很显著的,省了不少钱。
你能查出来厉害的,那个孔有没有稍微遮挡一下,避免以后发生类 ...

谢谢啦谢谢了,我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把那个口子找了一块我女儿的橡皮,把它裁成那个形状塞在那里,再打了一点热熔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