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大神帮忙一下怎样启动这个不错的电源,谢谢(SPEEDY-TECH 4905-B4K0)

楼主(2022-01-02):
元旦时候没事做去朋友那待一会喝茶,过去看到在拆了一些设备,看到电源感觉还不错,主要朋友处理这些都是称斤卖的,所以就拿了个电源来玩玩,不要小看这个电源,还是蛮重的,加外壳应该有三斤左右吧,底部线路板都是做了防水措施,看了做工还可以,是24V10A的电源有些地方还是蛮实用的,拿回来简单清扫后测量保险丝没烧就直接上电后没有输出电压,测量了下高压有300多V,低压没输出,仔细看了下板上有个SIG接口,短路后通电还是没输出,所以到论坛上请教大神需要怎样的办法可以顺利启动这个电源,谢谢

SPEEDY-TECH 4905-B4K0

SPEEDY-TECH 4905-B4K0

网友A:
接220就有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220就有输出吧!

哈哈,SIG接220不炸了电源啊,这个SIG是连接光耦的,就是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教一下

网友:
24V能干啥呢?还是要改

网友:
看样子好像不错的电源。

网友B:
就是一个220V输入,24V10A输出的一个开关电源嘛。输入3个插针,一个是火、零、地。没有辅助电源。

网友:
做工和用料都相当不错,日系电容…

网友C:
某宝上CN1插口空线位置和你的不一样 换过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220V输入,24V10A输出的一个开关电源嘛。输入3个插针,一个是火、零、地。没有辅助电源。

...

看帖子里面已经说了已经输入了220V电压,输出0V,我怀疑的是那个接口上的需要什么电源或者信号才可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CN1插口空线位置和你的不一样 换过去试试

我怀疑这个跟SIG这个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怀疑这个跟SIG这个有关系

SIG连到光耦 光耦又连到CH1
电路板不够清晰 不好猜
会不会是要给SIG个电压
我不会修开关电源 纯属看个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G连到光耦 光耦又连到CH1
电路板不够清晰 不好猜
会不会是要给SIG个电压

是的,SIG连接的是光耦,然后又连接CH1,但CH1有个跳线,属于跳线短路连接线,但不知道需要怎样启动才可以

网友D:
这种故障的可能性太多了,看运气吧。

网友E:
这个地方拍清晰图片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的可能性太多了,看运气吧。

应该不是故障吧,因为都是正常的机器拆机,而且拆了几个都是这样的状态

网友:
就几个输出PIN,看看就知道了。
1、只有正负极。要么电源坏,要么需要接风扇。
2、如果有其他PIN,要么是通讯,要么是启动信号(高低电平)。需要查这些PIN到芯片的线路。

或者看下电源上所有芯片型号,猜下方案。至于SIG,是signal缩写,信号的意思。既然默认短接一起了,就应该和他关系不大。
而且启动信号一般都和输出一个接头,不大可能需要单独再接启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地方拍清晰图片我看下。

已经更新了局部图片,SIG信号经过光耦,到光耦另外一端,然后经过跳线进入线路的,麻烦看一下,因为对电源方面不熟悉

网友F:
看电路板反面输出端8个脚,好像是4个一并就只2路,不像有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电路板反面输出端8个脚,好像是4个一并就只2路,不像有启动电路

https://www.digikey.cn/zh/produc ... ZWS240PAF24/1631882跟这个差不多的线路,我也有这个的电源,也是机器拆下来的差不多的,只是输入口是标识CN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电路板反面输出端8个脚,好像是4个一并就只2路,不像有启动电路

可调输出,PFC,远程开关,通用输入,我网上查到的TDK电源,差不多的机器拆下来的,都是跟我上面的电源差不多的,我猜这个远程开关就是这个,但不知道是输入电压或者信号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