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检测显示扇区计数警告问题,能修复吗?

楼主(2022-01-02):
硬盘检测有图片里显示的问题,能修复吗?

网友A:
你准备咋修  屏蔽坏道吗

网友B:
修复就别想了,最多屏蔽一下,最好备份重要数据。用肯定能用,不过哪天突然大幅度增长那就不行了

网友:
C5一般可以通过格式化消除,非快速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复就别想了,最多屏蔽一下,最好备份重要数据。用肯定能用,不过哪天突然大幅度增长那就不行了 ...

请问用什么app屏蔽坏道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准备咋修  屏蔽坏道吗

请问用什么app屏蔽坏道比较快?

网友:
机械硬盘出现05 C4C5警告就赶紧备份数据吧,说不定哪天就坏了

网友:
MHDD屏蔽吧,屏蔽后一样用,最少120个坏道

网友:
一般分区 有坏道的部份分作一个区然后删除盘符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