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嗯。好大~ 积分商城兑的诺基亚贝尔G-140W-C光猫打开看看

楼主(2022-01-02):
真有够大的。。。。第一次见那么大的光猫

喵喵~

有多大呢,,,a4纸那么大。

背面

标签。诺基亚

接口,全千兆,2USB。1个电话

底下螺丝3个

卡扣,插入卡片开!

主板也很大

光头被屏蔽罩盖住了

CPU被散热片盖住了,加热

扭!

很好,没坏

发哥火炉

紫光的运存

2.4的射频芯片,现在2.4也没什么用了,也就智能家居用一用。毕竟信道已经挤满了,根本谈不上速度可言

5g射频

还有个,,,,疑似功放

然后就是一般人都没什么用的电话

背面白板

有个固件

CPU黏回去

开机。上面那位坛友的建议很不错,这个当暖手鼠标垫。

复位一下。

连接速率866很不错,够用了,不需要外置路由了

user账户登入。

admin账户登入,已注册?复位按钮居然没把注册信息清掉。

完全恢复出厂设置

总结:怎么这诺基亚贝尔的制作风格,,,,,那么像中移物联网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WEB界面是电信的吧???

确实是电信的。。。。。。还有电信logo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买别人退役的,直接能用,还不是同一个地区的。

解决了,参考这里https://www.openos.org/threads/g-140w-c.1478/改了地区下发配置就成功了,原本坛友是辽宁地区,即便20秒复位也不能恢复。用特定网页改了我这边地区就可以了。不过里面的配置信息也不一样了,原本辽宁设置可以随便改网段,无线明也可以随便自定义。我改成我的广东区域之后,网段强制要求1.x,名称强制要求带有CMCC前缀

网友C:
中国移动这WEB界面真是万年不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中国移动这WEB界面真是万年不变啊!

这WEB界面是电信的吧???

网友D:
多少积分换的?

网友:
体积巨大~

网友:
地摊看见好多这货 主要没啥用,。

网友B:
我喜欢这种光猫,用的也是这个光猫。。如果当时我有看到,肯定买个备用。。

网友:
确实好大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积分换的?

3000+1000运费。

网友:
能三网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这种光猫,用的也是这个光猫。。如果当时我有看到,肯定买个备用。。 ...

我搞不明白啊,这东西不会用,我点设备注册,只有loid注册,我这边是用password注册的。超管进去之后远程管理里面有password配置,我把我的填进去之后再退出来点设备注册,是有password方式了,但是就是注册不上,一直正在向olt注册,然后最后还是注册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不明白啊,这东西不会用,我点设备注册,只有loid注册,我这边是用password注册的。超管进去之后远程 ...

光猫好像有什么锁,一般换地方会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搞不明白啊,这东西不会用,我点设备注册,只有loid注册,我这边是用password注册的。超管进去之后远程 ...

先打电话解绑原设备,不然新的注册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打电话解绑原设备,不然新的注册不上...

没有绑定问题,自己也换了挺多个光猫了,我试过其他型号的能直接下发配置,就这个搞不明白为什么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搞不明白啊,这东西不会用,我点设备注册,只有loid注册,我这边是用password注册的。超管进去之后远程 ...

输入password,光猫定灯吗?

网友:
风枪吹散热片如果把CPU搞下来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password,光猫定灯吗?

注册灯依旧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不明白啊,这东西不会用,我点设备注册,只有loid注册,我这边是用password注册的。超管进去之后远程 ...

用万年不变的超管密码进去恢复出厂设置试试,能弄到注册界面最好

网友:
都wifi6e了。。wifi5路由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