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29买的杂牌60合一s2螺丝刀套装,进来有惊喜

楼主(2022-01-02):
PDD折后34.2,加一张华为pay绑卡5元优惠券,29.2到手,到手第一印象,壳子做工挺好,严丝合缝,没商标,忽然明白为啥商家在商标介绍一栏写的是个看不懂的英文商标。通常我是对这种三无产品不感冒的,华为pay绑卡弄了个5元优惠券,一时半会不知道买啥好,于是下单买了这么个玩意儿。到手感觉做工还行,金属手柄有分量,手柄同心度也还凑合(但不完美)。60合一,批头是应有尽有了。可能喜欢南旗的人不会多看一眼这种货色,但是南旗不带磁性,不带套筒,除了做工要啥没啥,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之前一套晖嘉琦45合一用了10来年,坏了俩批头小黄鱼低价处理了,又买了一套,结果发现特喵的没磁性了,延长杆还从120mm缩水到了100mm,无奸不商啊。再搞一套“s2”的玩玩。
首先是正面,商标位空白,你以为商家在正面漏贴了商标吗?不你错了,反面也没商标

和晖嘉琦8913对比

反面是螺丝刀型号及批头型号参数

金属卡扣好评,盒子严丝合缝,做工OK,塑料材质和南旗肯定没法比。

金属转轴好评

内部一览

批头托架开关,设计不错

一按开关批头就支棱起来了

可短

可长(弹簧很没劲,当手动伸缩的用吧)

重头戏,不带磁性的螺丝刀不是好螺丝刀,拿一个最小的批头试了下,磁力强劲。批头本身不带磁性,磁性是通过延长杆内部的强磁铁产生的,也就意味着不需要人工加磁,此处对南旗表示呵呵

最后,惊喜来了,如果你喜欢刮刮乐的话,拿个刀片来跟我一起刮批头吧

进一步砂纸打磨一下

s2批头和咖啡色有必然的关系吗?

单凭颜色肯定不足以判断这个是不是真的s2批头,但是从节省成本的角度考虑,s2材质本身应该是不容易生锈的吧?那么很多小品牌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刷上一层咖啡色的漆呢?有没有懂行的朋友说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判断s2批头是不是真的呢?s2批头和咖啡色有必然的关系吗?
其实这个价位即便买到假的s2批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30,40可能连60个s2批头一半的成本都不够,以前逛淘宝也看到过别的买家的类似的晒单,就是不知道这种刷了油漆的批头真实材质是啥,真实硬度如何,只能以后慢慢使用验证了。
整体来说这套螺丝刀里外里设计做工都中规中矩,尤其强磁是我这种对加磁器反感的人所喜欢的,还是物有所值的。

网友:
要是真的S2批头,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来个连接,感觉还不错。

网友B:
这个不错啊,要一套哦

网友:
当消耗品呗

网友C:
比较喜欢那个套筒,拆热水壶底座上的三个螺丝,用套筒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喜欢那个套筒,拆热水壶底座上的三个螺丝,用套筒真方便。

一看就是修了好多电水壶的老师傅了

网友D:
这套批头规格算是比较全的了,29不贵。

网友E:
公模吧,好像以前见过挂着德力西标的同款,刷上那层古铜色的漆只为了看起来更高端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连接,感觉还不错。

避免广告嫌疑,就不发链接了,pdd搜60合一螺丝刀就有了,现在的价格应该是优惠后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啊,要一套哦

还可以哈,物有所值。

楼主:
知足常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喜欢那个套筒,拆热水壶底座上的三个螺丝,用套筒真方便。

套筒我一般只用一个规格,5.0那个,装卸主板底部的固定螺丝柱,还有主板IO接口的螺丝

网友F:
加漆是为了外观漂亮啊。里头是啥,测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套批头规格算是比较全的了,29不贵。

是挺全的,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漆是为了外观漂亮啊。里头是啥,测测呗

拿啥测?没条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模吧,好像以前见过挂着德力西标的同款,刷上那层古铜色的漆只为了看起来更高端的样子? ...

是工模的,好几家在卖的,还有60多的,不同品牌,有的加了加磁器啥的,我就选了个便宜的,看评价里有强磁,既然有磁还要什么加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连接,感觉还不错。

pdd搜60合一螺丝刀,折后价格我现在看到是40.02,不知道你能看到啥价位,介绍里写的品牌是ZQUN

网友:
不像是刷的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