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SIXWOODS 3位15孔 明装插座

楼主(2022-01-02):
  3位15孔 明装插座       海鲜市场  8.5元

性价比不错, 铜件似乎没有G牛的好    价格只有牛的一半。

网友A:
有点奇怪,地线的颜色看上去像磷铜,火零线的颜色看着又像是黄铜,是真的不一样还是拍照的色差问题? 现在的GN也不行了,几乎清一色黄铜,还是songxia的保险些,几块钱的也是麟铜,厚度也不算太差。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多位明装插座外接线,可以当插排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奇怪,地线的颜色看上去像磷铜,火零线的颜色看着又像是黄铜,是真的不一样还是拍照的色差问题?{:030: ...

不是磷铜  地线 镀的磷铜, 但 火零  也不是黄铜, 比黄铜 红, 感觉 结语 黄铜 和磷铜 之间的配比铜质

网友:
现在几块钱的插座也都是全铜排了,但全紫铜肯定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