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突发奇想,升降压模块的另类恒流,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2-01-02):
以前红包撸了几个电源模块,有些是恒流恒压的,这种比较好用。有些只是单纯的升压和降压,却没有恒流功能,总觉得没那么好用,想加个恒流功能,可是照着网上的图纸折腾起来,总是不成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突发奇想,恒流电子负载不是能恒流吗,两都结合一下,不知道成不成?试试吧。
找两个模块,一个降压,一个升压

大个的xl4016,降压型

小个的xl6009e1

试一下,搭个简单的恒流电子负载,最大4点几安电流,先调到1A,降压模块12V输入,4伏输出

接个国产T6灯珠,这灯珠支持最大3A电流,现在恒流1A,所以只能1A了。

接个小电机,这个只用到290毫安,多的应该被mos管消耗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电压再调一下,电流也调大,再接T6灯珠试下,这次明显亮多了。

后面还试了下那个升压模块,感觉也没多大问题。

最后问题来了,大神们出来解答一下,这样使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感觉这就是一个万金油的恒流功能呢?只要是个电源和这个恒流负载并一起就可以恒流了,电流大小还可以随意调节。
完。

网友:
费电!字数补丁

网友A:
电源恒流有两种:
1、输出恒定电流,电压不固定。
2、电流超过最大电流时输出最大电流,低于最大电流则恒压输出。

电子负载恒流相当于串联一个可调电阻,根据负载自动调整串联的电阻。
你的做法会消耗额外功耗在电子负载上面:额外功耗=(电源电压-负载电压)* 电流。

网友:
用来测试led什么的没有问题

网友(2023-12-26):
引用 网友A:
电源恒流有两种:
1、输出恒定电流,电压不固定。
2、电流超过最大电流时输出最大电流,低于最大电流则恒压 ...

这成了“线性恒流”了(就像7135恒流芯片一样的,消耗多余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