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刀刃夹钢,这是故意留的噱头还是真讲究?

楼主(2022-01-02):
夹钢线。。。为啥我高价买的刀都没有

网友A:
未必都夹钢啊,有的直接就用9铬钢才做刀了,片刀又不砍骨头不会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必都夹钢啊,有的直接就用9铬钢才做刀了,片刀又不砍骨头不会断裂。

砍骨头用斧头最好使...

网友B:
  有夹钢线 基本都是夹钢 问题是夹的什么钢?

我买他家的 M390 钢   你可以看看 ,片刀 千万不能砍骨头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23&_u=2oj0odu2150

网友:
好钢用在刀刃上  ,夹钢刀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好磨。搞过一把未开V的刀胚。超级硬。用磨刀石能把人磨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夹钢线 基本都是夹钢 问题是夹的什么钢?

我买他家的 M390 钢   你可以看看 ,片刀 千万不能砍骨头   ...

390做菜刀浪费

网友:
切片刀就是俗称的切菜刀,一般用9Cr18MoV,9铬18钼钒,刀刃的硬度大,切菜切肉特别锋利,刀身没必要用这么高硬度的钢材,夹钢是允许的。砍骨刀厚度要厚一些,硬度没有切片刀高,如果硬度太高,容易崩刃!

网友C:
好钢少的时代产物,现在没意义。

网友:
铁匠打刀都是“夹钢”,一则钢比铁昂贵的多,二则钢淬火后硬度高磨刀费力气,所以都是把薄而窄的一小条钢夹在铁刀刃口中,夹的准确的刀刃薄而易磨又锋锐,也有夹偏了的磨起来费劲又不快。
现代机械化制作刃具采用“贴钢”如刨刃,研磨后可见“钢””铁“边际线~且际线越分明的刃越锋锐。

网友D:
切菜刀的组成其实也是各种矛盾的综合体,刀刃不硬易于磨刀但有效期短,刀刃锋利耐久时刃磨就困难,总是要比较好磨且耐用较久为最佳,大凡常见材料制成的刀不锈钢的不如普通钢锋利耐久,普通钢的菜刀除了专业厨师在用很难摆在家庭的案板上就是这个道理,我喜欢用南方的手艺人人手工打造的笨菜刀,外观黑乎乎的很难看但稍加刃磨就很锋利,一年磨三四次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菜刀的组成其实也是各种矛盾的综合体,刀刃不硬易于磨刀但有效期短,刀刃锋利耐久时刃磨就困难,总是要比 ...

南方。。。是不是窄窄的那种?容易生锈,但很容易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方。。。是不是窄窄的那种?容易生锈,但很容易磨。

现在用的是海南背回来的,黑乎乎的刀板不能沾水,每次用过擦去水基本不生浮锈,买这刀也是很偶然,市场买大鱼的一手一把刀,左手刀剁在大鱼身上右手刀贴着左手刀砍,两把刀经常磨蹭竟然不崩不卷还挺快的,于是就根据老板的指点在附近地摊上买了两把,用了三四年了没磨过几次,刃口耐用也挺好磨的,剁笨鸡、大鹅很轻松都不用换砍刀。

网友:
想买真正的夹钢刀?农村用的铡刀全都是,很好找的

网友:
买了几把藤次郎的菜刀都是夹钢的,好像是VG10

网友:
夹钢工艺早就有了,农村种地的锄头,也是夹钢,很利,开荒特别好用,等这块钢磨损掉了,再找铁匠夹块新的。

网友(2022-10-13):
以前的手工刀都是夹钢的,现在机制的不多见

网友:
偏锋的刃具是贴钢,比如锄头、刨刀、剪刀、斧头……

中锋的刃具是夹钢,比如菜刀、水果刀、砍刀……

网友:
夹钢工艺不仅不是噱头,而且大有意义,严格来说应该叫复合材料,较软材料不仅是易于打磨,还能保持韧性,较硬材料增加刚性,但易碎,某泉的刀拍蒜都能拍断,就是非夹钢,缺软基材。

火车车轮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夹钢,外圈要刚性耐磨损,内圈要韧性,抗冲击!

内燃机气门虽然是同一材料制造,但淬火是用高频淬火,瞬间表面达到高温进行淬火,提高刚性及耐磨度,但芯材保持韧性以防高冲击力时碎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钢少的时代产物,现在没意义。

不是的哦,夹钢可以保证刀具该硬的地方(刀刃)有足够的硬度以保持刀具锋利,不该硬的地方(刀身)有足够的韧性而不致断裂,如果都采用夹钢工艺,就不会有前段时间的菜刀本来就不能拍蒜的搞笑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