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漏电保护器漏电值

楼主(2022-01-02):
出租屋总是有人使用非安全用电设备导致总漏电保护器跳闸,一跳闸就影响其他住户用电,打算改造成一户一闸,咸鱼买了10个漏保,卖家称是全新拆机,担心有问题就做了一下漏电功能测试,

测试结果还满意,最大漏电跳闸值24.1ma,最小22.5ma,都比标称值30ma小,这下可以装机使用了。
测试电路如图,

测试型号,

测试中,

一个一个测试还是比较麻烦的,结果标到后面以便挑选使用

结束。。。。。。

网友:
一致性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A:
楼主是来秀表的

网友:
这种测试我也做过,我是把输出火线通过可变电阻向地线放电测试跳闸电流。还可强行拆开,改变这个跳闸电流大小。

网友:
一户一闸,是不是能反推楼主有10间出租屋,大户人家啊!

网友:
需要测阻值的啊

网友:
一户一表,25A的有些大了。如果是一套房子 分割出若干个小屋 分别出租的话。。。。

网友:
用那个接线测试仪就能测试漏电保护器的功能是不是正常的吧.

楼主是秀一下表的,不过这些表长期不用也容易受潮出故障

网友:
电子式的漏电开关没有电磁式的好用。
家里当初花大价钱装施耐德的电子式,相当灵敏。结果农村电网不好,一打雷就必定跳闸。
只要看到天边一道闪光,声音还没到,闸刀啪就跳下来了。 电器倒再没有被劈坏过,就是太烦人了。

后来换了电磁式的就没有那样子了,漏电也是啪啪地跳,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来秀表的

我认为是秀房的。至少一个开关对应一个卧室,楼主得多少个卧室,都考虑是套三,得多少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秀房的。至少一个开关对应一个卧室,楼主得多少个卧室,都考虑是套三,得多少套。 ...

岳母家的空房,腾出几间出租,收点租金贴补家用,10线小县城不值钱。以前是用一个总漏保,打算改造成一个租户一个漏保,这样也减轻我的任务,不然一跳闸马上就来电话,不得不屁颠屁颠的拿起工具去处理,,,,,,,

网友:
楼主三天收一户房租,一个月就不使闲了

网友:
正泰咸鱼多少收的

家里领导给报销吗

网友C:
农村用电,一火一零供电制,没有地线,漏电保护器,除了过载和短路,假如线路电器漏电,能保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农村用电,一火一零供电制,没有地线,漏电保护器,除了过载和短路,假如线路电器漏电,能保护吗? ...

线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秀房的。至少一个开关对应一个卧室,楼主得多少个卧室,都考虑是套三,得多少套。 ...

曾经陪一朋友去出租屋看过一个她的朋友,近300平的房子,分隔出来20多个小屋 出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农村用电,一火一零供电制,没有地线,漏电保护器,除了过载和短路,假如线路电器漏电,能保护吗? ...

能保护的啊,如果有地线,用电器漏电早跳闸了并且没处理漏电点前漏电保护器是不能合上闸的,

网友:
我是来看万用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