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欧讯KG-679对讲机充电器拆修

楼主(2022-01-02):
     欧讯KG-679对讲机充电器充电不稳定,其实就是电源适配器插头线接触不良,顺便拆看如何

电源适配器

网友:
里面好简单啊

网友:
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太能省了,buck电感直接短接

网友:
地瓜地瓜,我是土豆,饭已做好,快来dai吧

网友:
简单到我笑了,相当有技术的沉淀了。

网友:
锂电充电器其实很简单,直接把电压固定设置到8.4V就行

网友(2022-03-02):
和kguvd1p的座充外形一样,区别uvd1p直接插220v,旁边还有个车载插口

网友(2022-11-17):
谢谢分享,请问充电器的vt与test是什么电池检测,能不能只用正负极充电?

网友(2023-10-20):
相当的不错了。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