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在复杂的东西都有安装步骤!无损拆装施耐德IDPNA空气开关

楼主(2022-01-02):
在复杂的东西都有安装步骤!无损拆装施耐德IDPNA空气开关

在某鱼8元一个的价格买了4个垃圾成色施耐德IDPNA开关,邮费8,合计10元一个。到手每个都把玩了一阵子,结果有一个就合不上了,找卖家,很爽快,退了7元,算了,拆开看看能不能修。无损拆解就是用电钻钻掉铆钉,第一次拆全部拆散了,损坏处也已经找到,是塑料件轴承断掉,用ergo那种502粘了,又断了,哎没法用。另外在拆装过程中,总结了拆装步骤。

接下来是全套拆装步骤,注意:这个开关分上下两层。细心的你能发现每次安装了什么部件吗??

网友:
这东西不是应该用新不用旧吗

网友:
施耐德的新的,特别贵!

网友:
小牌子新货不一定有大牌子旧货可靠

网友:
小区遛弯,捡了个施奈德的漏电保护,接交流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大电流分断过的空开不能再用了,新的正泰等国产大牌货还不错的

网友:
仓库进口设备控制柜拆了一大箱abb的,可惜是三相电,用不上

网友:
这东西还用旧的,出问题晚了

网友:
这些经常有人卖,220V单相新旧无所谓,三相的用了几年一定要小心如缺相的话要烧电机的。

网友:
看到了30元螺丝刀这个信物!

网友:
我单位好多4p占位的漏保   我拆这个从没装上过  拆下瞬间总是要飞出来啥

网友:
当时买了几十个新电箱,里面有八个单空开都是施耐德,可惜才10A,价钱也就三十多块

网友:
看着灭弧室都发黑了…用的挺厉害的。

网友:
外壳内壁已经发黑了触点也不好,这能跟新的比较。这类产品还是买新的 ,保护电器还是新的安全

网友:
铆钉防拆作用,拆开后装回去不稳定。复杂零件,最好拆点拍图片,螺丝等细小零件分类,根据图片日期顺序,反推安装步骤。

网友:
空开跳过几次就没法用了,德力西的希是这样,只能换新的。

网友:
这 那个钉子怎么拆开

网友:
新的也不贵,施耐德中规中矩。

现在有1P占位,1P+N的功能,前几天用了几个。还可以。价格也不贵

网友:
现在版本的铆钉都是铝的很容易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