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论坛首拆雅马哈RX-V481功放,可惜声音有点不正常啊!

楼主(2022-01-02):
隔壁坛上买的,机器功能都正常,就是声音不正常,除了直通喇叭声音正常外,其它声场喇叭全部都有破音,这里的高人多,帮忙看看啊!

楼主:
怎么图片好像有点模糊啊!重新上

网友:
论坛最后一个看

网友:
功能挺全的,该有的都有的,wifi,蓝牙,HDMI,同轴,光纤

网友A:
破音找前级功放管小三极管,一般都是三极管放大倍数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音找前级功放管小三极管,一般都是三极管放大倍数降低了

选择直通,两个喇叭声音又是正常,选择其它声音模式就破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直通,两个喇叭声音又是正常,选择其它声音模式就破音啊!

功放是好的,前置有问题,一级一级往上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直通,两个喇叭声音又是正常,选择其它声音模式就破音啊!

直通正常说明后级放大 功放那块没问题 问题在前级或解码那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直通,两个喇叭声音又是正常,选择其它声音模式就破音啊!

你都把问题说出来了那就换集成模块芯片撒

网友:
德州仪器 松下  东芝     的组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直通,两个喇叭声音又是正常,选择其它声音模式就破音啊!

那就查查音效处理部分电路吧,先从供电入手

网友:
我也是这个类似的功能,好像是477,接了个混响,一唱歌也是有破音,也是直通正常。一直没有管

网友:
这种机不好修,,解码板的故障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