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内存缓存解决usb2.0 传输慢的问题

楼主(2022-01-02):
局域网 数据存储主机一台,H61集显,usb为2.0,千兆网卡 。
故障,传输东西速度波动很大,一会一百,一会卡住变成0(实际使用时间按30mb/s计算) 。如果在硬盘盒和 千兆网卡直接,增加一个缓冲区,就能解决硬盘盒写入速度慢的问题 。
吧友的疑问
为什么用硬盘盒?因为不经常用,休眠效率高
为什么用usb2.0?因为废物利用,30mb写入还是可以用的 。

内存缓存软件可以用内存或者固态作为写缓存,因为平时写入量不大,只开了内存缓冲1g(同时给多个硬盘做缓存)

网友:
就不能买一张pcie转3.0卡

网友A:
我倒是觉得,主要是你交换机不咋地,换个思科,LINKSYS,哪怕华三,都没这个问题吧。
要不就是网卡不行。我自家网络,千兆系统,基本稍微大一点的文件,没低于过50MB的速度,在50-120之间波动。

网友:
“为什么用硬盘盒?因为不经常用,休眠效率高”
对这句话表示质疑。读取和写入耗时更长,供电未知
个人建议把硬盘挂在sata口下,使用电源供电,硬盘不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自动休眠
或者像我一样用unraid
硬盘不使用15分钟自动休眠
读取单盘数据不会唤醒校验盘

楼主:
主机待机功耗可以压到15w。适配器12v/5a   。硬盘盒使用一拖二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觉得,主要是你交换机不咋地,换个思科,LINKSYS,哪怕华三,都没这个问题吧。
要不就是网卡不行。我 ...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台存储主机,G31/8400/2g /8t HDD,加了联想拆机的千兆网卡马牌芯片,速度是正常的100MB左右。千兆交换机网络没问题。这个7*24挂机追求低功耗,但是写入的时候 好像是写入了一个缓冲里(估计是网卡里的设置),导致我看不到具体的剩余时间,看着比较别扭(如同过山车),加内存缓存,能加快一些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台存储主机,G31/8400/2g /8t HDD,加了联想拆机的千兆网卡马牌芯片,速度是正常的100MB ...

那就是硬盘盒不行了,看下主控?

网友B:
纠结2W5W功耗的人儿你们是认真的吗?一个充电头不拔1W,电视盒子6W7W,机顶盒十几W,天猫精灵也要十几W,你们都有要用才插用完拔掉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纠结2W5W功耗的人儿你们是认真的吗?一个充电头不拔1W,电视盒子6W7W,机顶盒十几W,天猫精灵也要十几W,你 ...

有坛友把插座上的LED指示灯的限流电阻改成电容,或者改成氖泡,就是为了节能。

有坛友把所有的插座都加了开关,就是为了方便不拔插头断电。

台式机关机后,还有三到五瓦的待机功耗。

出门前检查家中的电器,除了冰箱和监控器材,其余一律断电。一天节约两度电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坛友把插座上的LED指示灯的限流电阻改成电容,或者改成氖泡,就是为了节能。

有坛友把所有的插座都加 ...

不玩远程和智能家居的可以这么干,但是要说每天节约2度电,待机要83瓦,能有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