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一下良明电池的接线

楼主(2022-01-02):
论坛里的朋友可能发过,但是我M币是负数的搜索不来,请教一下,这个电池改怎么并怎么串,之前接触的都是B1,B2,B-什么的,这个变成CL1-,CL2345了,给整不会了。
还有再一个疑问,论坛发帖评论都是人工审核的吗?审核的人得有多累啊。。。。

网友A:
电池接法:图片右下角的CL1- 接电池组负极,CL1(在立柱挡住那一边)接4.2伏,CL2接8.4伏,CL3接12.6伏,CL4接16.8伏,CL5接21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法:图片右下角的CL1- 接电池组负极,CL1(在立柱挡住那一边)接4.2伏,CL2接8.4伏,CL3接12.6伏,CL ...

谢谢大哥!!发帖之前没仔细瞧一下,过后才看见照着之前镍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