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没经验啊,洗手盆水龙头下面的金属罗圈怎么取啊

楼主(2022-01-02):
最近发现洗手盆下面漏水,经检查,发现是一根不锈钢编织管漏了,一开水就会往下漏,要I拆整个管子,就得先取下水龙头。装修没经验,这种水盆是固定死的,很不好取下来,而水盆下面下方空间狭小,只能勉强容下一只手进去。放不进去活动扳手之类的,难不成只有整个拆下洗脸盆吗,整个可不轻,而且空间狭小,只能容下一个人操作,哪怕整个拆下来,安装上去都很困难,不知道网上有没有专门的拆的工具, 老铁们有相关经验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
我曾经在家修过,先用斜口钳把长管从根部剪断,试试行不行。如果不行,最后绝招是从修配那里借来电钻从上面一点一点破坏。从上面取下来。确实有的绣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拆细的编织管,一般要把整个水龙头拆下来,才能拆下来换新的……,这样好装。当然不拆整体,也能换,就是空间太小不方便。

网友:
用这个,可以,简单

网友:
没锈住的话直接用手就能拆,锈住了稍微麻烦点。

网友A:
有专门工具,某宝搜八合一水槽扳手面盆台更换台盆水龙头盆底钳厨房拆卸工具包双头,有操作视频。实际就是断丝取出器加一个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工具,某宝搜八合一水槽扳手面盆台更换台盆水龙头盆底钳厨房拆卸工具包双头,有操作视频。实际就是断 ...

老哥说了跟我心目中想的一样的工具 稳的一逼啊

网友:
马云上搜双头水槽扳手就行

网友B:
要看水龙头是如何固定的  是大号锁母还是 两个小锁母的   多合一工具不是万能的  我买的便宜的 根本没用处

网友C:
说多了都是泪,我老婆让我换个水龙头,我是把整个台盆拆下来换的,除胶,拆台盆拆水龙头,换水龙头,装台盆,再打玻璃胶固定,折腾了2天换好。

网友D:
水龙头下面有个塑料大螺母逆时针旋转下来就可以吧这个全部取出来了,如果当时装修师傅打了胶的话你娃怕是要把这个台子全部拆下来才搞得定,我换过一次也是下面的小管爆裂流了一晚上水早上才发现关闭,那个月水费比平时多交了100多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水龙头是如何固定的  是大号锁母还是 两个小锁母的   多合一工具不是万能的  我买的便宜的 根本没用处  ...

用手机伸进去摄像,这样的  不知道这种工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多了都是泪,我老婆让我换个水龙头,我是把整个台盆拆下来换的,除胶,拆台盆拆水龙头,换水龙头,装台盆 ...

这是大工程了,我这个空间狭小,还不好打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龙头下面有个塑料大螺母逆时针旋转下来就可以吧这个全部取出来了,如果当时装修师傅打了胶的话你娃怕是要 ...

请看楼上,我这个不是塑料的,是这种黄铜的

网友:
10楼图片最好用那个八合一旋开大螺母整个取出来,然后里面小管子爱咋整就咋整,换新安装时反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看楼上,我这个不是塑料的,是这种黄铜的

有大扳手的话把它固定住,然后出水口哪里逆时针反转水龙头,只要开头的牙一松后面自己用手都可以了,这个空间打个电筒可以歇着把头上半身探进去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大扳手的话把它固定住,然后出水口哪里逆时针反转水龙头,只要开头的牙一松后面自己用手都可以了,这个 ...

不德行,上面部分水龙头是方形的,旋转过程中,水盆边缘挡住了,还将水盆边缘弄裂了

网友:
家里没有扳手工具吗?

网友:
换水管不用拆水龙头的,水管是不锈钢编制的,另一头取下,使劲拧,拧麻花那样拧,会拧下来的,然后换一根就好了.

网友:
去五金店买瓶WD-40除锈剂,先在大铜螺母丝牙周围喷上除锈剂,等待几分钟后再用尺寸合适的扳手稍微用力就可以拧松螺母,后面就可以简单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