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A4银灿量产失败Fail Load FW/info fail/Write GBL table fail

楼主(2022-01-02):
试了很多版本一直提示失败、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啥问题、感谢了

设备供应商: Innostor Technology Corp.
 设备名称: IS903
设备修订版: 0001

产品制造商: Innostor
 产品型号: NAND Flash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03-A4 - 运行ROM代码
闪存识别码: ECD7947A - Samsung(三星) K9HDGD8U5A - 4CE/双通道 [MLC-8K Toggle-DDR] -> 总容量 = 32GB

网友:
option看一下,有写保护就把SWP勾上(如果有量产前把写保护开关拨开),你这片子有toggle,勾上DDR速度会快一些。剩下的option中除了DDR右边的那个是勾上的状态,其他都不要打勾。

楼主:
我换一个版本就好了 感谢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版本的工具发一个?854934709@qq.com

网友(2022-03-01):
F9 强力清除原有固件

网友(2022-06-17):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我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