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变压器点焊机组装测试

楼主(2022-01-02):
在制作点焊机的时候,参考了两种点焊机类型,一种储能式,一种变压器式,开始用几个MOS管加电容那种,效果不好,还容易炸管,管子多了又成本高,最后考虑到成本和耐用性问题,选择了变压器的,开始想用微波炉改,格兰仕900E铜线变压器太难找了,现在市面上基本都是铝芯,采用变频的,功率还比较小最后在闲鱼买了个定制的点焊机变压器,爽线圈,具有功率可调特点,多多买的100安控制板,下面有变压器线圈功率可调原理图,自己废品站陶了个盒子刚好装下,变压器可调跳线改的开关按钮。控制板旋钮分开在盒子上钻孔安装的,排线有点杂乱,1千瓦跳线基本没用,直接2千瓦开始的,变压器铜初级线圈2组,次极5圈5*12铜条60平方的,点焊线用的原来的25平方紫铜线,调到2千瓦分别测试了点焊0.05和0.15/0.12厚的镀镍片,效果还是不错,卖家说如果用35平方的点焊线,输入电压用2.5平方的铜线,最大支持点焊0.30的纯镍片,点焊脉冲瞬间电流比较大,有一次居然空气开关盒跳闸了,后来我长期就用空调插孔用,比较好,当然自己点18650电池足够了,如果想焊大单体,好像很多都用激光焊接了,盒子积极比较小就没有慢慢排好线了,麻烦各位大神发表你们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
这个变压器,多钱来的?

网友A:
除了价格应该没什么缺点了吧

网友:
这个变压器价格远超20块的拆机货

网友:
这变压器养眼

网友B:
45元 三串电容+65元控制板  。。平常点个.015镀镍 没压力。。自己玩玩够用

网友:
控制板和焊针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针黏的。。。。。。

请问粘针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容的炸管确实伤不起

网友:
目测价格超过400以上  光是变压器就不少钱了

网友:
楼主这个总的成本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
我有个美的微波炉的变压器,不知道是不是铜线的

网友:
    这针是不是直接用的紫铜?

网友(2022-05-06):
引用 网友B:
45元 三串电容+65元控制板  。。平常点个.015镀镍 没压力。。自己玩玩够用

那里有控制板?给个连接

网友:
也一直想弄一个来用用,见到坛友们弄的就心痒痒。

网友:
试试换换日本针试试

网友:
1000w,2000w时,次级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变压器初级还能抽头飞线,会不会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价格应该没什么缺点了吧

比微波炉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