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见 ngff 硬盘(2246en主控)贴4贴的问题

楼主(2022-01-02):
收了个TS32GMTS800的NGFF硬盘。看着板子有2个空位,不过盘上好多地方缺件,不知道能不能直接贴4贴。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在不补元件的情况下能直接贴4贴开卡吗?

另外,用工具看了下Flash,这种情况怎么看芯片ID啊,就想知道这是toggle还是onfi的,如果是toggle的,跳线怎么找啊?

经常请教论坛各位大佬帮忙,也没啥可以回报的,搜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个好网站,分享给论坛大佬们吧。http://vlo.name:3000/ssdtool/

网友:
你要是没有主控的开卡软件,就别惦记了

网友A:
这就是2246en的主控打了个创见的马甲
缓存是三星128M的
看样子应该不缺元件,但是4贴128G没问题 再往上需要换缓存
不过这个盘颗粒有点迷
我看了一下 没看懂这颗粒ID是多少
可以通过ID反查确认到底是啥型号的颗粒

网友:
这已经不算阉割版了  直接可以4贴  2246en

网友B:
默认贴的闪迪无狗颗粒,可以直接上英特尔镁光颗粒,  上土狗颗粒的话   土狗目测r3 自己去验证哈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贴的闪迪无狗颗粒,可以直接上英特尔镁光颗粒,  上土狗颗粒的话   土狗目测r3 自己去验证哈   ...

多谢大佬,可能我拍的比较模糊吧,我看背板好多元件都是缺失的,上4贴不影响吗?
另外,可以直接再加个缓存吗?必须是同厂家的还是只要是都是128的就行啊?

网友C:
这是创见32G单颗粒的M2,应该是2246EN+镁光2CE颗粒,40M写入,慢的很,加到4片也不快。你贴镁光颗粒不需要上toggle,如果改东芝、闪迪颗粒要上,大概率是R3。还要动CE跳线,这个你得百度一下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可能我拍的比较模糊吧,我看背板好多元件都是缺失的,上4贴不影响吗?
另外,可以直接再加个缓 ...

影响啥  直接贴 缓存换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创见32G单颗粒的M2,应该是2246EN+镁光2CE颗粒,40M写入,慢的很,加到4片也不快。你贴镁光颗粒不需要 ...

额,我搞这东西是为了利用手里S3610掉盘没法用的闪存29F32B08MCMFP,和29F64B08MCMFP。能开卡用就好了,不奢侈太多,终究还是比机械盘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2246en的主控打了个创见的马甲
缓存是三星128M的
看样子应该不缺元件,但是4贴128G没问题 再往上需要 ...

这个盘上双缓存是不是需要2个一样的啊。再上个镁光或者海力士的128M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啥  直接贴 缓存换同型号的

对了,大佬,看了你一些开卡帖子,见你开过不少型号的板子。请问下,PF29F32B08MCMFP和PF29F64B08MCMFP能上2258H吗?看到有的大佬说颗粒在2246en上的寿命不如2258H上的。我折腾2246只是为了利用颗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大佬,看了你一些开卡帖子,见你开过不少型号的板子。请问下,PF29F32B08MCMFP和PF29F64B08MCMFP能 ...

我个人的理解   mlc尽量上2246en   2258h的ldpc纠错  那是为tlc准备的,以前的tlc没有ldpc纠错寿命就差不多500pe就嗝儿屁,ldpc的的诞生为他续命而已   mlc根本不需要  个人见解。我的3d mlc基本都是上2246.en.   随便怎么开都不会掉速  这个看你个人理解,目前我还没发现我的3d  mlc有什么短命的现象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大佬,看了你一些开卡帖子,见你开过不少型号的板子。请问下,PF29F32B08MCMFP和PF29F64B08MCMFP能 ...

另外你那个cmfp是2d颗粒  2258h是不支持的  直接上2246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的理解   mlc尽量上2246en   2258h的ldpc纠错  那是为tlc准备的,以前的tlc没有ldpc纠错寿命就差不 ...

多谢大佬指教

网友:
客气了  我只是一个啥都不懂的小萌新

网友D:
试试手短接ROM,在用软件查ID,应该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手短接ROM,在用软件查ID,应该可以看到

嗯嗯,好主意

网友(2022-06-23):
这个板子支持8ce么?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板子,原来的三星128m缓存换成了镁光的d9qts,1g缓存,缓存测试不通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2-10-04):
楼主,现在你这板子补贴颗粒了没,贴的什么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