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79.12元的博世GO2打补丁和增加扭力调节档

楼主(2022-01-02):
88元下单的,扫码8.88红包,实际是79.12元。由于疫情管控过了一周才收到。为了不破坏扭力调节环,所以设计并3D打印了一个调节环,加了一个负一档。Nice!只是拆机是不小心把按纽的卡扣弄断了一个,可能天气冷,塑料变脆了,上次也是这么撬的就没事,打补丁我听坛友用了铸工胶,用了也就这样,现在想想可能还是黑色的玻璃胶好。如果也想加个负一档并不破坏原来的扭力环的话,可以下载。可以去淘宝jlc 里3D打印

网友:
不懂就问,负一档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哪里买的,给我也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给我也来一个

咸鱼搜一下

网友B:
同问,负一档什么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负一档什么作用啊

最小扭力减小一档,也是有段落感的,可以拧电子产品小螺丝。就是最小档位置还可以向左拧一当,论坛里有坛友改过,搜一下,切掉一点塑料,我是不想破坏原来的,所以3D设计了一个,stl文件中是已切掉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小扭力减小一档,也是有段落感的,可以拧电子产品小螺丝。就是最小档位置还可以向左拧一当,论坛里有坛 ...

就是对我这个新来的穷鬼不太友好啊。。。。

网友C:
我直接取弹簧。九个弹簧被我取下六个,最小档位用手捏住可以打滑了,在塑料上拧螺丝也不怕打滑丝。还可以选择保留六个弹簧,反正想大扭力的话,还有小电扳手,当然,大电扳手也有,一般用不上。

网友:
目前我是取掉三个弹簧,同时增加负一档。不过感觉换成软一些的弹簧应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取弹簧。九个弹簧被我取下六个,最小档位用手捏住可以打滑了,在塑料上拧螺丝也不怕打滑丝。还可以选 ...

我也觉得拿掉弹簧就好了,我觉得拿掉三个差不多,拿掉六个的话,最小扭力确实小了,但是自攻钉拧木板都拧不进去了

网友D:
如果有负二挡应该就可以拧手机螺丝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负二挡应该就可以拧手机螺丝了吧

负一档扭力很小了,拧手机螺丝也可以了

网友(2022-02-11):
我是把弹簧剪成不同长度,使扭力梯度更明显。

网友:
3D打印大概多少钱?

网友:
这价格我也想要,是不是去掉了一个一

网友:
淘宝jlc是什么 没找到

网友:
今天没忍住也改了,增加了负两个档,终于可以放心拧手机螺丝了。

网友:
我只想知道88的GO2在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