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充电LED灯泡/地摊灯

楼主(2022-01-02):
以后可能会给考虑给这个,换一个电池,这14500电池容量太小了,经过实测,只能使用一个小时,使用计时器计时,在第49分钟,亮度就明显没那么亮了,然后就越来越暗,超过一个小时之后,亮度暗到没法用了

网友A:
换一个软包锂电池应该比14500好,比如手机电池都可以,空间限制18650恐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软包锂电池应该比14500好,比如手机电池都可以,空间限制18650恐怕不行 ...

手头上的手机电池和软包电池,都装不进去,找了个18500装进去试了试,正好,先不改,暂时定为这个方案

网友B:
那电池又是泓力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电池又是泓力牌的?

没牌子,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网友C:
买了六个拆了四个,就为了要电池,当五号电池用,

其它的电池都不好往里塞,没个合适的,手机电池、18650都试过,软包的只有500MA的能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六个拆了四个,就为了要电池,当五号电池用,

其它的电池都不好往里塞,没个合适的,手机电池、18650 ...

我试了,18500可以装进去,并且不碍事的那种,装进去高度低于螺丝柱,不影响灯板安装,容量应该能比14500大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了六个拆了四个,就为了要电池,当五号电池用,

其它的电池都不好往里塞,没个合适的,手机电池、18650 ...

昨天还看到有坛友买了14500电池测,500毫安的容量好像是1.3元一节

网友:
这种14500成本低,应该容量不会大了。

网友:
就算不是弘力,都不是什么好货了,都是需要自己买新的松下或者三星电池换上了。

网友:
这灯灯珠应该是并联的吧,就是不知道多少瓦的灯珠,
不然可以反推电池多大容量,如果按常见2835灯珠参数0.5瓦150ma,那么按1小时算150✘1就是150毫安,况且还没1小时,加其它损耗,也就是200毫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还看到有坛友买了14500电池测,500毫安的容量好像是1.3元一节

我是去年夏天在京东用红包买的,用现金是不可能的,

当时京东14500一节还三四块,整个灯是3.9-4.5,我就不如买灯了,还能拆点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18500可以装进去,并且不碍事的那种,装进去高度低于螺丝柱,不影响灯板安装,容量应该能比14500 ...

我买的不行,空间太小,18650要竖着放,从灯尾放充电板那顶到最下边,灯板如果想要放回原位,就要在灯板原位用宝塔钻打孔,

网友:
之前捡到一个普通模样的灯泡,补换了坏灯珠一通电全炸了,估计可能是用电瓶车电池摆摊用的,被我接220v上了,瓤子全废,只得了个外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还看到有坛友买了14500电池测,500毫安的容量好像是1.3元一节

给个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