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盘SM2246XT主控NW651颗粒重开卡后写入速度掉速

楼主(2022-01-02):
黑金400固态硬盘256GB使用SM2246XT主控与NW651颗粒,因岀少量坏块故使用sm2246XT_MPTool_O1224H开卡工具做重新开卡,在开卡之前后固件版本是Q0407与P0316B,使用AS SSD Benchmark测量开卡之前后读写约是270m/230m与260m/140m,怎么重新开卡后写入的速度变慢许多?,开卡前后参数如图,难道是红色标记处的参数改变所致?该如何改此参数设置?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换成Q0405A再开一次速度就正常了,NW651是272脚位L95B  用2246XT开正常来说读400+写1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Q0405A再开一次速度就正常了,NW651是272脚位L95B  用2246XT开正常来说读400+写160左右 ...

按照你的提示指教,我有了目标范围,之前也试过使用Q0405A的版本但都失败了,后对比O1224H版本的参数将Q0405A内的spare ratio(备用比率)由1/16改为1/32后尽然能开卡成功,真不可思议改变这个参数值会有影响,现查看与原来参数一致,并且读写速度恢复如初,十分感谢!

网友:
比对下2个版本的参数 然后再看一下开卡设置  找出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