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2AH铅酸电池充到12V静置后自行降压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2-01-02):
电动车的铅酸电瓶,现象欠压。拆开后测量只有8V。加水后用直流电源13V电压充电,电流只有10mA。反复长时间试充,提高电压至20V,充电电流逐步提高至3、4A。目前14V限流2A后可充至12V多,停止充电后电压立即下降,静置几小时后自己降至10V,11V,目前充到12V的时候电流仍能达到近2A,不明白为啥压差变小后电流并不会明显下降。

电瓶充满后不能维持满电压状态,自行下降至10V 这是什么故障?(全程用的直流调压电源,不是充电器。)

网友:
内部漏电了吧

楼主:
没解了吗?要报废?

网友:
12v铅酸电池由六节2v电池串联 其中有一节两节坏了短路了,就是这个电压了

楼主:
如果是某一两节故障,跟另两个正常电瓶继续配组使用会有影响吗?

网友:
报废吧!这种情况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