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一个MOS问题,P沟道MOS怎么实现?

楼主(2022-01-02):
小白问一个MOS问题
P沟道MOS怎么实现??
MCU休眠后MOS断开状态,唤醒后后可以通过MCU控制,
还是要换N沟道MOS??

网友A:
Pmos上拉就断开的,直接加上拉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上拉就断开的,直接加上拉电阻啊

怎么加?加多大?MCU 是3.3V VCC是锂电池电压
这样加吗?应该加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加多大?MCU 是3.3V VCC是锂电池电压
这样加吗?应该加多大

就这样加,电阻VCC电压1V取约1K就好,例如12V就用10到15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加,电阻VCC电压1V取约1K就好,例如12V就用10到15K的

非常感谢

空了有时间飞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加,电阻VCC电压1V取约1K就好,例如12V就用10到15K的

5K或者10K就好,1K电阻功耗有点大了。

网友:
针对控制电压3.3V,被控制电压4.2V的情况,简单点可以用图1,可靠点还是用图2。
图1不加二极管的话,看所选PMOS管的特性,锂电池电压较高时输出会不能完全关断!(实际工作中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5K或者10K就好,1K电阻功耗有点大了。

都问题不大,电阻越大结电容导致的关断延迟就越长

网友:
1k就行了 非常好

网友:
我记得MCU休眠时候io口状态不变,51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