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纯小白,明纬s350过热过载烧坏修复教程!(及不要辅助电源改75v可调案例)

楼主(2022-01-02):
首先感谢坛友大佬@phjzg 在他的指导下先检测哪里后修哪里讲的明明白白,我照章办事整理出新帖导航

关联明纬s350,修复,明纬电源改装,明纬可调电源,明纬40-75v可调,明纬无辅助电源改可调

参考贴导航区:
探讨下明纬S350改可调电源的工作原理 - 第82页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该贴讲明白了明纬S350为什么能改可调,导航是我的求助页,我贴没讲明白的地方请前往phjzg看具体回复
改贝尔s350-27电源定压输出75v用于睿登rd6006数控电源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是我需要的无辅助电源改75V可调的简易方法,同样他不需要调电流
用明纬改小牛电动车快充充电器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该楼改成功了,是明纬S350,他的输出电流是70V6A,他怎么控制电流的,原配R48不换的情况下怎么刚好在6A呢?搞不明白
第20楼他在R48串了5K电阻降到5A(R48位置应当有7.8K欧)
而我R48换了20K才到4.4A

先改好了75v可调,但是没有限流,充锂电不限流不行,r48一端挑起串连可调电阻203自己试
答案:70.4v情况下r48换为20k电阻,正好限流4.41a,复合我的需要,而且此时输出310瓦(我没有上功率计测试)

调的很开心,203转一圈不容易,转了半天得意忘形,保险管炸了,乐极生悲

求助坛内大佬,他的指导意见是整流桥和功率管,以及功率管附近的电阻二极管
[忽略掉我的小白标注,该图较清晰的展示了S350改75V可调]

经坛友勘验后的过载损坏可能部件图,开整

原件在板子上检测是没有用的(导航头贴有过程),全部拉起拆掉挨个检测

对比替换

最终只换了功率管两个,整流桥一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87329&pid=11586202
phjzg原话:
绝大多数情况下,此类电源炸机后,只坏二个功率管,220V整流桥,保险丝(以后保险丝可以换小一点,比如3A-4A,原机因为要兼用在110V下保险丝用了8A,现在只在220V下用,8A太大了,功率管击穿,整流桥必坏,用小一点的保险丝可以有效保护整流桥),换好这几个后就可以用灯泡大法上电试机了。注意维修后一定要用灯泡大法(不懂可以在论坛搜),以免再次炸管。不正常再查其它元件。
另外一定要注意带载时,要装好散热。用灯泡大法时,不要带重载,只能是空载或很轻的负载。注意当心触电,板上初级部份是带电的。

不怕麻烦,先上壳子再调,手头电阻少,多试试最终确认R48换为20K

20K电阻限流后的效果

最终更改成品,注意事项,电流表这个位置不好,下边有一个散热很高,但是好在是电流表掰掉一点壳挤一挤就行。

网友:
拼夕夕上买了350个来改装,改好后不小心输出正负极短路直接炸了保险管,其他管应该也有坏的,不会修,只能扔一旁了

网友:
传说,开关电源电压改成可调电压的,不建议改的太高电压,传说有个磁饱和,,该可调电流还是老办法。。。

网友:
买一个固纬120V电源来改简单多了

网友(2023-04-25):
你跟大家对着干啊。。。哈哈

网友A:
我依照网上的教程改的0~50V可调,加有辅助电源12V,可是输出电压不稳定,调到10多V不加负载的情况下,直接跳变到几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23-06-26):
引用 网友A:
我依照网上的教程改的0~50V可调,加有辅助电源12V,可是输出电压不稳定,调到10多V不加负载的情况下,直接 ...

有人说辅助电源质量不行的话 影响输出 辅助电源最好15-24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辅助电源质量不行的话 影响输出 辅助电源最好15-24V

可能是吧!我买的便宜的12V,几块钱,收到货后测试只有11V,找卖家又重新发了一个,还是同样的板子,上面加了一颗色环电阻

网友:
电位器还是用wxd3吧,我以前也是用3296最近才换的,特别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吧!我买的便宜的12V,几块钱,收到货后测试只有11V,找卖家又重新发了一个,还是同样的板子,上面 ...

现在用上了吗?正常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上了吗?正常了不

还没用,电压跳变严重,又重新下单了12V电源,等到了后换上看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