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个福禄克287有问题吗(注意不是287c)

楼主(2022-01-03):
(图片)

网友A:
有什么问题?难不成是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难不成是太老了?

就是妖机之类的

网友:
直流电压按说需要归零,短路一下正负输入端,看看能不能归零

网友B:
感应电压,正常的灵敏度高的万用表都会显示才对

网友:
法拉电容没电了,还是坏了吧

网友:
早期大肉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电压,正常的灵敏度高的万用表都会显示才对

显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