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教测温枪能用来测烙铁头温度吗?

楼主(2022-01-03):
近期想买一个烙铁测温器

挺贵的,淘宝100,拼多多都要30
当然重点是用途太窄了,买了又一个吃灰占地方的东西

我用万用表的测文档+3~5元的热敏头

测的也不准,300度测出来一百九,头的线感觉也烧到了

那这种400度的测温枪呢? 用途广泛啊,买了不亏,就是能不能测烙铁头温度呢?

网友:
第一个专用烙铁头测温仪比较靠谱。

网友:
不要浪费钱了。测了温你想干嘛?非得精确到0.1度吗?温度不够往上加就是了。每人的工况都不同,人家300度能干的活你不一定能够。

网友A:
不要浪费钱了,除非你焊接的工件有要求,否则300是焊380也是焊,420同样焊接

网友B:
对温度在意的,可以购买数显沾庋烙铁,一般可在如180到450度之间任意调节。也就几十元

网友:
0-400度 你买的E型热电偶?  买条K型的试试  K型一般是0-600度。万用表一般也是用的K型。

网友:
测温枪要调到合适的发射率 才能测个大约值。对这种很小的尖端 估计是测不了 。

网友:
换个烙铁头,温度又不一样,测的意义一点没有。。除非很精细的玩意。

网友C:
测温枪需要被测物达到一定的面积且被测面不反光才能测得准,测烙铁头肯定不行。那个测烙铁温度的仪器是可以的,但又嫌使用面窄,使用面宽的东西也有啊,热成像仪,但价格又太贵,几千元起步。这问题现阶段好像无解了,可以等等看,电子的东西迟早要降价的,等热成像仪价格降下来了再买。

网友D:
那个烙铁测温器也是热电偶测温的;
确定买的热电偶线类型与万用表匹配吗?
热电偶正负极没弄错吧?
用过你图中那种(K型)热电偶线插万用表测烙铁温度,精度还行没那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温枪需要被测物达到一定的面积且被测面不反光才能测得准,测烙铁头肯定不行。那个测烙铁温度的仪器是可以 ...

是的是的,那个工业红外测温pdd35,热成像仪还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烙铁测温器也是热电偶测温的;
确定买的热电偶线类型与万用表匹配吗?
热电偶正负极没弄错吧?

应当是通用的吧,测室温温倒是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浪费钱了,除非你焊接的工件有要求,否则300是焊380也是焊,420同样焊接 ...

唉是这个理,就是想知道这种心情作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温度在意的,可以购买数显沾庋烙铁,一般可在如180到450度之间任意调节。也就几十元 ...

数显t12通用焊台,280度化锡

然后闲鱼有个视频讲他240度化锡回温测试牛逼,闹不明白

我12和245都没做到240度化锡,都是270才焊锡软化,290液化。
做不到240度戳刀片上的锡就化了,不知道是锡的问题还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数显t12通用焊台,280度化锡

然后闲鱼有个视频讲他240度化锡回温测试牛逼,闹不明白

正宗63焊锡(共晶焊锡)化焊温度是183度(比如国产云锡白猴这些),经过校温后的随便什么焊台(我焊台很多),200度随便化锡(不是工作温度,平常工作温度我还是240到280度,无铅320左右)。下面是我是以前收的二手白光19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宗63焊锡(共晶焊锡)化焊温度是183度(比如国产云锡白猴这些),经过校温后的随便什么焊台(我焊台很 ...

这么说来就是我的烙铁温度有毛病?

总不能我买的是无铅焊锡

网友:
焊接我就喜欢温度高点,JBC也要设到350°C,偶尔用用,一个烙铁头能用好多年!别买那玩意,浪费钱、占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来就是我的烙铁温度有毛病?

总不能我买的是无铅焊锡

现在的焊锡假货太多,你买的也许连无铅焊锡都不是,应该叫作无锡焊铅或叫微锡焊铅。搞不清真假货的话,可以买这种维修佬焊锡,我买的0.4粗的,用243度的加热板焊LED灯的铝基板和灯珠,好用得很。

网友:
维修佬这个833就是63锡。

网友:
还有,无铅焊锡的含锡量百分之90多,还含有银,所以比有铅焊锡贵的多,不可能用贵的冒充便宜的。那些假焊锡肯定是铅占了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