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酿白酒,DIY白酒过滤器

楼主(2022-01-03):
自己酿白酒,这几次出的酒有些浑浊,在网上看成品要160左右,感觉有点贵!就自己搞了一个!隔膜泵12V 3.5A 20块,泵应该用食品级的,我没用,过滤酒是低温感觉没必要!5寸滤杯加几个滤芯30,滤芯是1微米的很便宜!接头管子5块钱,电源用自己改可调ATX电脑电源12V可以输出40A。

网友A:
要掐头去尾啊,自己酿的酒最好测下甲醇浓度

网友B:
一般甲醇都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掐头去尾啊,自己酿的酒最好测下甲醇浓度

掐头去尾是肯定的,甲醇就没测过!

网友:
小心甲醇中毒

网友C:
白酒是蒸馏的,不是过滤。要用蒸馏凝结装置。过滤是不可能过滤掉甲醇的。由于甲醇的沸点比乙醇低,所说掐头指的是先蒸馏出的是甲醇。
你这个十分危险

网友D:
甲醇有毒,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酒是蒸馏的,不是过滤。要用蒸馏凝结装置。过滤是不可能过滤掉甲醇的。由于甲醇的沸点比乙醇低,所说掐头 ...

你理解错了,我是蒸馏过后,把蒸馏出来的就再过滤一下

楼主:
玻璃杯是酒头,坛子是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甲醇有毒,怎么搞?

喝了也没中毒呀?而且很好喝呀?打火机一点就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酒是蒸馏的,不是过滤。要用蒸馏凝结装置。过滤是不可能过滤掉甲醇的。由于甲醇的沸点比乙醇低,所说掐头 ...

蒸馏过后,过滤杂质的,没有去甲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甲醇都超标

这我还真不知道,酿好的酒放的时间越久越好喝,香甜

楼主:
发酵升温搅拌糖化准备蒸馏观察温度等待出酒酒头出来坛子存酒

网友E:
不蒸馏浓度不够啊,而且是浊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蒸馏浓度不够啊,而且是浊酒

蒸馏后有杂质才过滤的

网友F:
想看看楼主的蒸馏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看看楼主的蒸馏装置

发了,在审核

网友:
进一针气相色谱就知道有没有甲醇了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我是蒸馏过后,把蒸馏出来的就再过滤一下

就浑浊你可以第二次蒸馏,但是甲醇超标了就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浑浊你可以第二次蒸馏,但是甲醇超标了就难搞,

回头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