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可调ATX电脑电源

楼主(2022-01-03):
简单改可调电源两路输出可调,一个恒流恒压模块0到30伏额定4A,一个升压板之前是6009,后来在6009的板子上换了6019芯片换电容电杆现在输出5到42伏4A左右,12伏3.3有固定输出,还有一个5伏USB输出,风扇改35度温控散热启动,风扇不转指示灯亮,风扇转了指示灯灭。xi gua you shi pin

网友A:
航嘉电源还不错

网友B:
模块化,挺好,省事

网友C:
你这个直接弄了个调压模块吗?不是atx直接能改吧

网友D:
不错不错!我以为直接改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直接弄了个调压模块吗?不是atx直接能改吧

装了一个恒流恒压模块可以调压调流最大4A,一个升压板XL6019只能调压峰值5A.,足够用了

网友E:
标题有歧义,应该是“用ATX电源DIY可调电源”或者更直接些“ATX电源+可调模块(而且还是俩)”。
不过这确实是最简单、可靠的改法了,特别是升降压可调模块,真是个好东西。只是楼主弄得这电源的每一侧几乎都有表头、旋钮、开关、接线柱什么的就不太方便了,当然也有个好处----操作太复杂了,其他人一般玩不了。

网友F:
楼主应该说: 用DC成品模块组装个可调电源,ATX电源提供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题有歧义,应该是“用ATX电源DIY可调电源”或者更直接些“ATX电源+可调模块(而且还是俩)”。
不 ...

是呀,就是给自己玩的呀!别人要玩还要看我心情呀!放在一个面放不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说: 用DC成品模块组装个可调电源,ATX电源提供动力

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我以为直接改的呢

直接改?没那技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嘉电源还不错

废品站25买的5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化,挺好,省事

是的,足够用了。

网友G:
模块组装,省事多了

网友H:
想这么搞过,但技术含量过低还要多花钱,放弃。最后还是直接改过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这么搞过,但技术含量过低还要多花钱,放弃。最后还是直接改过瘾。哈哈 ...

我是技术不行模块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模块组装,省事多了

是的高电压基本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