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把家里的86型开关面板插座和插线板改造为可触摸开关了

楼主(2022-01-03):
一、 背景信息
几个月前家里有一个带开关86插座上的按钮不太好使了,应该是里面的机械结构有一边磨损了,勉强还能用,不过差不多用了10年了也该换了。我比较喜欢用触摸的因为比较耐用。家里的电器基本都是触摸的了,以后开关干脆也换成触摸的吧。但是TB了半天,却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满足要求的。商品86型触摸开关是有的,但没有带插座的,我不可能在墙上打新孔啊,而且价格还很感人,最后还是放弃商品途径。作为DIYER,做个触摸开关并没啥难度,但因为是市电下长期使用,安全性和可靠性比较重要,于是前后花了大约两周时间完善本文中这个触摸开关电路,又花了大概2个月稳定运行,确保没有什么问题才敢撰写此文分享给大家。

(本文所有资料全部开源,我相信带开关旧插座升级改造有一定市场,希望商家开发出质优价廉的产品)

节能型单双路触摸开关 (用于86改造)

模块化多路触摸继电器V1.1(用于插线板改造)

附件:
立创EDA含打板文件:单路触摸继电器V2.1,双路触摸继电器V2.1,模块化多路触摸继电器V1.1

(m不是我收的,没m下载附件的可以去力创开源广场搜索 节能 触摸继电器,外链按版规删除了)

二、电路设计
基本思路很简单就是使用触控芯片驱动继电器,替换原来的机械开关。
但要能够在原有的86插座面板上完成改造,电路要做到小巧,而且要省电、长寿、可靠性高。

采用我前一阵子设计的多路节能继电器驱动电路(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008-1-1.html 原理本文就不赘述了),含容阻降压电源;
触控电路用非常便宜的223芯片,二者串联,通过光耦耦合。
最终定型电路V2.1如下:

单路原理图

单路PCB图

用立创EDA画的,便于打样,双路就是简单串联,附件和开源项目里有就不截图了。
PCB为单层设计(立创EDA最小2层),也便于DIYER手工制板和焊接。
所有元件都是TB买的最便宜的元件,单路元件成本不到1.5元。

期间一共遇到4个问题:
1,V1.0版本,触控芯片和继电器驱动紧凑集成布线,因为想通过触控端延长线与86面板连接,用自粘铜箔做触控区,这样改造很简单。
结果打样回来测试,223触控端延长出几厘米就无法工作了,因为交流环境火线电压高,很容易干扰223。废弃。
2,V2.0版本,改为双路串联,触控电路与继电器驱动电路分离,通过3根跳线连接。触控电路可以贴在86面板背后,触控电路工作稳定,但继电器有时无法有效驱动,最后发现是因为MLCC直流特性差,25V下容量不足(我用力创买的正版三星25V22U也是如此),C2再并一个10u贴片电容,并将D1改为27V稳压管后才保证100%驱动。
3,反复交流接触不良测试,制造电压抖动(有概率C1最高存电电压与AC最高电压正向串联,产生最大2倍输入的高压),结果限流用1206贴片电阻R3、R4(都是100欧姆)其中一个击穿烧毁爬电,换更2个360欧姆1210贴片依然击穿,最后换插件220欧姆解决(贴片电阻耐压低的问题以前就知道,以为用2个贴片串联可解决,但实际还是不行,估计要串4个才行)。
4,买了好几家的223,发现部分223型号电压不稳会死机,增加了D7和R7,电压可以更稳定。

DIY建议:
1,继电器推荐用24V的,其它电压的继电器需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008-1-1.html自行调整电路参数
2,三极管要测量β值。开始我按β=250,R5=2K设计的,后来买到的9014β高达350,2K下关断继电器非常灵敏,容易受干扰,R5改为10K。
3,R4要用>=1/4W的插件电阻,耐压高。
4,D2为继电器触点保护,实际用的10毫米430V压敏电阻,带感性负载必须加。
5,C1选用安规电容或耐压>=400V的CBB

三、实际制作过程与效果

先焊接好元件,为了可靠焊接贴片元件我还研究了手工制简易钢网,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1394-1-1.html

焊接好贴片元件的测试板
因为10月底只打样了V1.0和V2.0版本,所以图中V2.0样板手工做了细微改造。

焊好后,裸板上电测试一下,保证电路OK。
然后将触摸电路部分剪下,焊上连接线。

继电器部分与86插座连接好,并用热熔胶固定.

触控部分固定到86塑料面板的后面,图中这种带金属框架的86开关,只能固定到开关的塑料按钮后面。

连接好后,上电测试。

测试OK,指示灯OK,就能安装到墙上了。

我家安装后效果:

客厅

卧室

厨房

卫生间

下面是实际使用的视频效果:

目前已使用了2个月,每天都用,一直比较稳定。

四,插线板的改造
改造完86开关还没完,因为插线板不是也可以改造吗?
但是打开一个插线板一看,空间太小,整块电路不好放进去。思来想去,于是有了《模块化多路触摸继电器》,按模块拆分,继电器较大分离出去,电源部分也分离,触摸和驱动部分整合为1*2CM大小的模块,这样使用时就非常灵活了。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主要是多路的板子好难画,5路画了半天不想再加更多路了。

最终定型的板子:

焊接和改造过程就不过多描述了,就改造了两个插线板。

一个G牛的插线板,内部空间极小,只能用窄体继电器了,当然电流也小了,反正也不用来控制大功率电器。

3路插座改造2路为触摸开关,留一路大电流。这个塑料能透光,不用打孔就可以用,实际使用的视频效果:

另外一个杂牌插线板,内部空间较大,正好可以放下普通继电器。

这个塑料不透光,需要打个小孔,再用热熔胶密封,用来透触摸指示灯,实际使用视频效果:

最后,欢迎大家抄作业。不过改造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毕竟是控制市电的,电路注意固定好,有金属外露的地方注意加胶绝缘

网友:
很好,认为可以加精了!

网友:
不错,用上万能的热熔胶。

网友A:
86的空白面板拿去改造是不是会更好看点?

网友B:
好技术,不过触摸开关总没机械开关安全可靠,手都伸了还差按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的空白面板拿去改造是不是会更好看点?

改造主要为了利用原来的面板,空白面板样式的多路触摸开关是有商品卖的,自己改肯定没有别人商品做的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技术,不过触摸开关总没机械开关安全可靠,手都伸了还差按一下吗? ...

方便与安全是对立统一的,我选择方便。
可靠设计的东西才可靠,我家的触摸开关热水器09年买的,现在依然良好使用,机械的估计早坏了。
电磁炉,电饭煲这些我也早换触摸的了,因为老版本带机械按键的最后都是接触不良坏的

网友C:
三线制的开关可以,两线制的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和机械开关的寿命 PK

继电器加保护电路,按规格电流使用,寿命一定超过机械开关。
因为机械开关就一个铜片滑动,没保护电路,我拆过用了几年的开关,触点早黑了,接触电阻也远超继电器,还能用是因为电流不大,性能下降你也感觉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线制的开关可以,两线制的怎么办?

单火线,只能用可控硅控制电路,保证触发电压高于驱动电路电压。用继电器控制的压降为0无法持续为驱动电路供电

网友E:
多谢lz分享,这种开关静态情况下有电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lz分享,这种开关静态情况下有电流的吧

有,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008-1-1.html是驱动电路的详细说明

24v双路静态耗电小于40mw,48v继电器小于20mw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方便与安全是对立统一的,我选择方便。
可靠设计的东西才可靠,我家的触摸开关热水器09年买的,现在依然 ...

机械的远比电子的可靠,我的热水壶机械的10几年了。
冰箱什么的也是机械的比电子的可靠。

网友:
这个花了不少心思,值得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机械的远比电子的可靠,我的热水壶机械的10几年了。
冰箱什么的也是机械的比电子的可靠。 ...

我先给可控硅,mos管,…………默哀三分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先给可控硅,mos管,…………默哀三分钟!

维修主板炸得最多的零件你知道是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主板炸得最多的零件你知道是啥吗

那他咋不用机械的?继电器?既然那么可靠,那么优秀

楼主:
可靠来源于设计,而不是某一方面的因素。

我用触摸是方便使用也更容易改造。
用继电器是因为性价比高,更节能,你没看错,用继电器更节能,因为我这个驱动是节能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修修补补又三年。虽然自己修的感觉成本有点高,但快乐,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