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建议各位见到这几年生产的充电器,直接弃修。

楼主(2022-01-03):
今天帮忙修同事的小鸟牌原装充电器,体积很紧凑,里面空间很狭小,背面全是贴片元件,经俭查发现保险、整流桥、mos、0.2Ω检流电阻、15Ω控制极电阻、背面三个己径看不出字的贴片电阻以及pwM控制芯片炸裂损坏,因芯片上有胶,只能看清最后的字是862,经过艰难的查资料确定芯片是很少见的qw3862,我没此芯片只有qw3858,想着编号差不多,说不定能用,就用了3858,换掉所有坏元件,贴片电阻阻值已经烧的看不清,用了常用的102换了。通电之前默默地祈祷不要放炮,串100w灯泡通电,几秒后灯泡常亮,心里瞬间崩溃,元件又白糟蹋了,赔了夫人又折兵。气得拿起锤子把坏充电砸得稀巴烂,这已经是第N个这样的充电器了。发誓今后再也不修现在这种坑人的充电器。以前的充电器都是一般都是常用的3842、插接元件,元件不密集非常容易换,色环也容易看清,95%都能修好,现在厂家为了一己之私,故意增加维修难度,输出接口各种各样,导致用户损坏以后只能花高价买厂家的充电器。建议各位见到这几年生产的充电器,直接弃修。

网友:
计划性报废,习惯就好  gdb增长更快

网友A:
铅酸的不用买原装的,只要电压截止准确就行了。。。
未来正规充电器笔记本电源那种很正常。。。

楼主:
放着非常成熟又便宜的3842不用,偏偏用一些冷门芯片,故意把输出接口改的花里胡哨,明摆是为了坏了换原厂充电器。我自己用的老充电器是3842的,质量非常好,用了十几年,坏过几次都是因为进水,换掉坏件就好。现在出的都是一次性的,只让用够保修期,过保就坏,花高价买原厂货,太可恶。

网友:
没有去进修充电,只能继续怀旧使用3842。

网友:
楼主说的充电器是指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坏件多了,当然不值得修

网友:
现在设备的趋势就是就是这样,小型化,恨不得把所有功能都集成到一个芯片里
坏了就坏了,也没啥修的必要,买新的更划算

网友:
苦练技术!

网友:
一段时期以来,只要见到是联想品牌,一律不帮装系统装驱动不帮清理垃圾不杀毒。称那是联想公司自己负责维护的那是最佳状态。

网友:
楼主息怒,这情况现在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的不用买原装的,只要电压截止准确就行了。。。
未来正规充电器笔记本电源那种很正常。。。 ...

笔记本那种不叫充电器,叫电源适配器,手机的同

网友B:
只要是三大件损坏的我一律当废品拆配件的,其他坏电阻输入输出线的才会修一下。

网友:
厂家的目的达到了,想开点吧。

网友:
一台平衡车充电器,输出电压超高,查到一个米粒大小的六脚芯片,没有任何标识,当料板拆件了。厂家选用的芯片很多都不好找,费劲去修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三大件损坏的我一律当废品拆配件的,其他坏电阻输入输出线的才会修一下。 ...

精明。现在时间很值钱,不值得在分立元件的检查上花太多时间,而且三大件坏了,维修成本也高,一个新充电器也没多少钱。

网友:
QW3862跟QW3858内部结构一样,但前者功率更大。你小马拉大车本就不对,激励不足,造成炸管不是很正常吗?网上这两种芯片都有,你完全可以买到。另外,用成熟的3842方案适当改造是也是可以替代的。一锤子砸了简单,但技术没有增长有点可惜。应该总结一下,不断提高。不过,你说的弃修的建议倒是可取的,电瓶车充电器因为量大,价格不贵,直接换新就可以了。

网友C:
起码看一下二者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码看一下二者的参数!

网上都查不到资料

网友:
别说方充电器,现在的电瓶也是过保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