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拆个铅酸电池的台灯

楼主(2022-01-03):
『X折腾』拆个铅酸电池的台灯
我说我捡的信吗?到时铅酸不顶用了,换成18650的会不会屌爆了?

网友:
电池看起来挺大的,续航应该不错!

网友:
最近也捡了一个,改成直流5v  输入

网友:
多加几个18650,还可以当配重用

网友:
一个就够了,需要充电板和保护板

网友A:
找个自动输出废旧充电宝,替代原有铅酸和充电板,给灯头超压到5伏开孔,明显偏蓝改回电池4伏输出,然后加散热片和4028风扇冷却灯头,灯珠质量不好全改1瓦仿流明,添加7135驱动。

网友:
换成锂电池后建议加个配重,少了那么重的一块在座子上,影响稳定性

网友:
够用就好。既然捡的就早换了吧

网友:
我改过两个了,都在正常使用,

网友:
拼多多10元包邮就是这种了,上次双十二我25元买了带电量显示功能锂电池款小台灯更为靠谱了。

网友B:
明确告诉你,那个铅酸电池位置正好放两节18650

网友:
直接改锂电池供电就能用。

网友:
铅酸会存在过充的危险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个自动输出废旧充电宝,替代原有铅酸和充电板,给灯头超压到5伏开孔,明显偏蓝改回电池4伏输出,然后加散 ...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只留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只留壳子

一语中的

网友:
以你的技术,足够可以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确告诉你,那个铅酸电池位置正好放两节18650

应该不止两节18650。

网友:
这种电池好像跟很多应急灯里面的一样。8.4Ah,4V。容量不小,又可兼任配重。

网友:
我信,因为我也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