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教,家中的部分灯有微亮情况,如何解决《已解决》

楼主(2022-01-03):
请教,家中的部分灯有微亮情况,如何解决,其中有的是换了灯芯的,有的是成品灯,如厨房平板灯,客厅筒灯,浴霸平板灯都有微亮的现象,但是客厅主灯和歺厅灯又没有这个现象,拆了其中一盞,在去掉一根电源线还是有亮只不过弱了一些,不管去掉那根都一样,特请教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先谢了

关灯的情况下灯珠微微发光

去掉一根仍有微光,不管去掉那根都一样,二根都去掉不发光

歺厅灯就不发光

另,这个是卫生间平板灯电源,开灯后爆闪有修复可能吗?

再一次谢谢大家

END

网友A:
这简单,在灯连接端子那里,装一个安规电容就行了

网友B:
你用电笔试试,看看你家灯的开关控制的事火线还是零线!

网友C:
零火线对调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简单,在灯连接端子那里,装一个安规电容就行了

每个灯都要接呀,那得多少啊,是并联?

网友D:
把220v的指示灯拆了电源就可以完全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简单,在灯连接端子那里,装一个安规电容就行了

容量要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电笔试试,看看你家灯的开关控制的事火线还是零线!

这个不用怀疑,百分百是控制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火线对调一下试试

试过,一样无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220v的指示灯拆了电源就可以完全断开了

指示灯?那里有指示灯,我的开关不带指示灯

网友E:
断零火线错了,爆闪检查电容看看。

网友:
断了火线还是亮,检查下零线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零火线错了,爆闪检查电容看看。

问题是不管断零断火都微亮

网友:
之前有个发过解决类似问题的,用220v小型中间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要多大的

试试0.22uf的,并联在两根电线上就行了

网友:
火、零接反了吧!零线接了开关,火线一直接着用电器。

网友:
这种一般是零线和火线接反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零线带电,家里某一个插座或者电线接反了,通过用电器反串过来的电,还有一种就是家里没有接地线。

网友:
有没可能是灯和插座零线共用产生的!

网友:
零火线接反的可能性比较大,灯串在火线上了

网友:
我修过LED日光灯闪烁,都是其中一只电解电容,容量减少原因。这个电解电容并联在驱动IC的供电引脚上。
只要耐压够,容量大一点也可。换上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