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两个奇葩建荣主控的U盘

楼主(2022-01-03):
不知道怎么来的,无意间翻到的,两个都是建荣主控看样子还是同一种主控,外围元件都基本上一样,只是布线不一样,背面焊盘边上走线看上去差不多,下边BGA焊盘不同,一个是512M一个是4G,不显示主控型号,把建荣的量产软件都试了个遍也不能量产,就只是给你们看看

网友A:
这是个读卡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读卡器吧???

看下边焊盘不像,像BGA100的

网友B:
DM8261 应该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8261 应该是这个

不是,选择了端口再重新打开枚举也不识别,懒得折腾,

网友C:
我咋觉得是俩读卡器的芯片配的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咋觉得是俩读卡器的芯片配的EMMC

但是下面焊盘看着像是BGA100的

网友:
用建荣212H量产工具试下,我的帖子里有下载链接

网友(2022-05-02):
bga52似乎是

网友D(2022-08-26):
我觉得是 EMMC 当普通nand 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 EMMC 当普通nand 开了

应该不是EMMC,厚度比EMMC至少厚一倍,另一片厚至少3倍,除非把EMMC外面再封一层,本来这利润低,而且是小容量,厂家也不可能这样干

网友E:
第一个感觉像走的TF卡金点定义的NAND,我看丝印像TF卡的
第二个怀疑一下切割黑胶体
也有可能是emmc
拆了看看?反正这种盘也没啥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感觉像走的TF卡金点定义的NAND,我看丝印像TF卡的
第二个怀疑一下切割黑胶体
也有可能是emmc

我焊BGA的技术不行,所以没拆,第一个颗粒很厚,不像是TF卡的,比TF卡厚好几倍,不像黑胶盘,毕竟宽度比USB头还宽,如果是黑胶盘切的一节,肯定没有USB宽,毕竟黑胶盘外面有外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焊BGA的技术不行,所以没拆,第一个颗粒很厚,不像是TF卡的,比TF卡厚好几倍,不像黑胶盘,毕竟宽度比U ...

所以我说是TF卡金点定义的自封黑片闪存,毕竟我看板子上的丝印形状像TF卡的丝印
另一个盘100%黑胶体
这个就属于切割黑胶体走测试点,颗粒是不是跟第二个盘很像  另外,如果那两个盘你不要了,可以9.9不包邮打包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我说是TF卡金点定义的自封黑片闪存,毕竟我看板子上的丝印形状像TF卡的丝印
另一个盘100%黑胶体
这个 ...

不是EMMC跟黑胶盘,这两片的焊盘范围都很宽,从侧面看到下边很多焊盘,看来来像是BGA100或者是BGA108

网友:
这样的盘我之前买过好几十个,都是装在金士顿外壳,容量 64M~4G不等,存储芯片只有SLC&MLC两种。用的存储不,,同,

网友:
因存储芯片不同,有的可量产,有的量产不到,即流出的软件不支持部分存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