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我又换新系统了 主题真好看

楼主(2022-01-03):
启动画面

系统关于

桌面特效

详细信息

系统监视器界面都能自己改 这系统功能很多 自定义性强

网友A:
截完图再装回来???

网友B:
兼容所有的win应用吗?阿斗比全家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完图再装回来???

之前用的manjaro系统更新以后坏了 进不去桌面 换了这个 不会装回去 除非这个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兼容所有的win应用吗?阿斗比全家桶?

应该可以 但是要折腾一下wine
debian  ubuntu能用的软件这系统应该也能用

网友C:
有玩凤凰系统的没?怎样的配置装凤凰系统后能流畅的运行安卓APP?

网友:
这个系统和苹果的有点相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玩凤凰系统的没?怎样的配置装凤凰系统后能流畅的运行安卓APP?

我没法试验 安卓x86 最好用核显 我这电脑是N卡装不了

网友:
一直坚持在用WIN系统,别的系统不会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玩凤凰系统的没?怎样的配置装凤凰系统后能流畅的运行安卓APP?

凤凰基本黄了....

怎样的配置装凤凰系统后能流畅的运行安卓APP?

非游戏,不跑虚拟机即可流畅。

当然机子别太烂了。

另外考虑下11的子系统呗,或者干脆找个破手机做投屏

网友:
以前win98 XP的时候还会玩一下。。现在都根本不折腾啦。。

网友D:
这是个什么系统
另外I5 9400F为啥要配730
哦对了 没核显

网友E:
linux就一时爽,完了还得装W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什么系统
另外I5 9400F为啥要配730
哦对了 没核显

kdeneon 基本和kUbuntu差不多 但是桌面环境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nux就一时爽,完了还得装WIN

学会用wine以后会有新发现

网友:
这鼠标指针真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会用wine以后会有新发现

现在电脑基本就玩游戏用了,用WINE还是差一点吧

网友:
折腾下WIN10的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nux就一时爽,完了还得装WIN

俺们做linux开发,大多是反着用:
Linux里用虚windows,比wine稳定,但要配置(内存)大

网友:
Linux系统笔记本装不上无线网卡,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