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台优派23寸TFTLCD屏 薄膜液晶屏 VA2315 开机不亮

楼主(2022-01-03):
偶得一台优派23TFTLCD薄膜液晶屏 指示灯亮,屏不亮。 之前我从没维修过液晶屏,拆开后听到电源有啸叫声  驱动板电压5V 来回跳动,后发现电源5V输出电容鼓包,更换后故障依旧,断开所有负载,电源又不叫了,来回查高压板,驱动板都没发现问题,后拆开逻辑板,没有发现坏件,维修陷入僵局。隔天,怀疑还是电源故障,后又掉了12V电容,试机,屏还是没亮,但指示亮常,电脑认到屏。说明有戏,再查高压板原来是一脚灯管有虚焊。导到IC包护,四个灯脚要一起认到,不然都会保护。记录贴

楼主:
有点疑问请教下大家,屏为什么会还么重 整机有11斤?

网友A:
再编辑一下,楼主别字太多了

具体把换的电容及哪个位置的虚焊也指明一下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疑问请教下大家,屏为什么会还么重 整机有11斤?

真材实料都是金属屏蔽散热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疑问请教下大家,屏为什么会还么重 整机有11斤?

老一代的LCD屏,本身很厚,会使用很厚的亚克力板,所以整机不会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点疑问请教下大家,屏为什么会还么重 整机有11斤?

早期的LG屏,CCFL背光的,导光板亚克力比较厚实,就它最重,我刚拆了自己的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编辑一下,楼主别字太多了

具体把换的电容及哪个位置的虚焊也指明一下啊。谢谢! ...

开关电源鼓电容 都是输出电容 懂的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材实料都是金属屏蔽散热罩。

单屏就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一代的LCD屏,本身很厚,会使用很厚的亚克力板,所以整机不会轻。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LG屏,CCFL背光的,导光板亚克力比较厚实,就它最重,我刚拆了自己的显示器 ...

有发贴吗 感谢回复!!!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这类问题,通常跟LED屏的维修原则一样,即先分清是灯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只是,对于CCFL灯管,不是专业搞维修的,通常没有点灯设备,给维修造成一一定的困难。而楼主这例是电源及虚焊2个故障同时发生。好在楼主不愧为大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鼓电容 都是输出电容 懂的都懂

8年前自己的显示器花了80换了个电容修好
然后单位3年后单位的几十个显示器这个问题我都自己修
不过当时没弄懂什么原因,只知道要换这玩意,为此还买了E61及T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这类问题,通常跟LED屏的维修原则一样,即先分清是灯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只是,对于CCFL ...

大师不敢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年前自己的显示器花了80换了个电容修好
然后单位3年后单位的几十个显示器这个问题我都自己修
不过当时没 ...

欢迎探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8年前自己的显示器花了80换了个电容修好
然后单位3年后单位的几十个显示器这个问题我都自己修
不过当时没 ...

真幸运,这么多显示器竟然是同一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幸运,这么多显示器竟然是同一个毛病。

联想的显示器,时间长了,十有八九这样,这样修不好的就不管了,本来就是坏的就要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