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BQ8055A是否有大神研究成功的?跪求方法

楼主(2022-01-03):
拆了一块联想的笔记本电池,发现是BQ8055A的 ,并且只有一块,4.52版本的BE2WORKS不支持这种型号的芯片读取写入,翻遍了百度也没找到解决方案,特发帖希望折腾过的网友指点,一起折腾

网友A:
电池皮都没了?
Eⅴ2400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皮都没了?
Eⅴ2400不行吗?

外壳拆掉了的,刚换好的电芯,准备试试结果没有电压输出,使用EV2300和BE2WORKS能够读取信息,但是这个版本的BE2WORKS不支持BQ8055A,要想要5.几的新版本才支持BQ8055芯片

楼主:
自己顶顶,有弄过的大佬求帮助

网友B:
请教大神,联想这个笔记本更换电池时不能断电,否则会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神,联想这个笔记本更换电池
时不能断电,否则会锁死?

不知道,我正在弄,电芯换了但是无输出

网友(2022-06-18):
你好
搞定没

网友(2022-07-22):
某宝上有卖三洋的开发工具,软硬件都有,只要5500元支持bq80**系列的芯片!我的bq8050也锁了,看了以后直接就不管了,电池才几十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正在弄,电芯换了但是无输出

没指望了,芯片锁了

网友C(2022-09-24):
我的8055,换了6节比克电芯,单节测试容量在2750左右,一致性很好。拆原电芯的时候断电了,原电芯是紫头大红袍三洋的。只管换了,没想到装上后可以充电,显示电量0%,但是笔记本不关机,这会用了有10来分钟了,还是0%,先用用看,我有EV2400,但是找不到对应的软件版本。先用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8055,换了6节比克电芯,单节测试容量在2750左右,一致性很好。拆原电芯的时候断电了,原电芯是紫头大 ...

有些机子显示0%的话会自动关机了的,具体看实际效果

网友:
放电2个小时了,还没关机。

网友(2023-04-23):
我的是bq8050A锁了,找了个解锁的卖我一个板,芯片是sh36500ax只让他设置最大容量随便换电芯爽,嘿嘿

网友(2023-10-09):
楼主,电池解锁了吗?现在找到最新的be2works 5.X的版本了吗

网友(2024-06-22):
引用 楼主:
外壳拆掉了的,刚换好的电芯,准备试试结果没有电压输出,使用EV2300和BE2WORKS能够读取信息,但是这个版 ...

BE2WORKS能给我发一份吗,我的是8050,手里有EV2400了,谢谢。

340353142@qq.com

网友(2024-08-05):
有一个惠普的

网友:
来学习一下,我有两块电池也锁啦。

网友(2025-04-12):
刚刚也拆了一个,准备就让他能充电放电就行。
不知道如何使用,bat+没有输出,请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