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坨废铁可以利用一下吗?修机床换下来的变压器

楼主(2022-01-03):
修机床换下来的

应该是这里烧掉下来了。

外形尺寸长150宽125厚50
可以绕个点焊机用嘛?

网友A:
5000w小了当隔离变压器用不错

网友:
改点焊,电焊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0w小了当隔离变压器用不错

多写一个0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800VA上下,做点焊机已是踉跄,你这500VA显然不行。

网友:
500瓦,做个功放应该很牛

网友:
搞个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B:
你 先扒了外皮看看这是不是线圈烧黑了吧   很多这种变压器用铝线的烧初级线圈的多得是  这功率又不大拆点铜(如果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0w小了当隔离变压器用不错

500伏安,不是5000VA。。。

网友:
可以220到220吗这玩意

网友C:
380变低压。220V主要是接触器用,110V主要是时间继是器或者中间继电器、电磁线圈用,24V各种传感器、行程开关用,18.5V用到哪里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变低压。220V主要是接触器用,110V主要是时间继是器或者中间继电器、电磁线圈用,24V各种传感器、行程开 ...

18.5v是点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变低压。220V主要是接触器用,110V主要是时间继是器或者中间继电器、电磁线圈用,24V各种传感器、行程开 ...

220v俺这给数显,110v交流接触器控制线,24给照明,18.5给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 先扒了外皮看看这是不是线圈烧黑了吧   很多这种变压器用铝线的烧初级线圈的多得是  这功率又不大拆点铜 ...

已经拆了,全是铝线的,拆了线扔废铁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