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调温烙铁

楼主(2022-01-03):
这个烙铁用了有两三年了吧,感觉调温旋钮没什么用,调来调去温度没啥变化,一直想拆开看看,刚好最近比较闲,拆开看看。
外观

拆掉前面的配件

主板,很简单

没有芯片,主要元件就这个可控硅,这个真能调温么?大神们解释一下

背面

完。

网友:
必须能调啊,可控硅导通角,用万用表交流一测便知

网友:
估计可控硅早就击穿短路了,所以调温没用了

网友:
我有同款,能调

网友:
可控硅当然可以调 但圆盘上的温度嘛看看就好

网友A:
双向可控硅,调节导通角的。如果一直高温不可调,可能是可控硅击穿了。

网友:
调温,不是恒温,其实就是调节功率,延长烙铁寿命,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可控硅,调节导通角的。如果一直高温不可调,可能是可控硅击穿了。

那应该是可控硅坏了,怎么调温度都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