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20V的电源可以改成24V的吗

楼主(2022-01-03):
一个笔记本电源20V4.5A,想改成24V的,给T12用,
这个电源看起来没什么肉,带负载短时间试了一下,能到5.5A,电压不掉
这个可以改吗?值得改吗?谢谢

1:IK8N60    2:2269AP   3:MBR20100FCT

网友A:
看看光耦旁边那个三脚的是不是TL431,是的话跟线路找分压电阻就行了

网友:
把R12换成10K可调VR进行调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光耦旁边那个三脚的是不是TL431,是的话跟线路找分压电阻就行了

是TL431 有一个脚接R12 ,R12  47K,断开R12,接入50K的可调电阻,6K时输出24V
如果将输出调到24.4V,则一接负载,马上掉到7V,
调到24V,负载100W,只掉0.2V

网友:
证明楼上已经给你思路,并且已经实现,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