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源改电压,顺便给T12换个新家

楼主(2022-01-03):
电源是前年在老王家买的16.5v 85w电源,通过增加一个电阻就能把电压改到24v

在R15的位置上焊一个2.8k的电阻即可

为了改它专门买了一点2.8k的0805电阻

顺便把绿波电龙换了,25v耐压的换成35v的固态,虽然容量小了一半,但滤波能力完全足够

插电试一下,没有爆炸,电压也合适

装进壳子里试一下,T12是三四年前买的,当时随便找了个壳子掏了个洞装上了,现在给它换个铝盒
盒子底部贴了青稞纸绝缘

装起来,前面板稍微大了点,不过不影响

插上手柄,正常工作,收工。

网友:
白菜上去必须是单片机,不然都是瞎折腾。

网友A:
电源不固定一下不会晃吗

网友B:
青稞纸哪里弄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固定一下不会晃吗

电源底下是用3M的泡棉双面胶固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青稞纸哪里弄得

马云家买的,这东西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云家买的,这东西不值钱

这青壳纸不缺,绕电机的都用它,不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青稞纸哪里弄得

修电机的就有

网友:
电鳗听说过,电龙是啥米还绿波的

网友:
改电压方法很好

网友D:
这个 地线 接到控制板的 什么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 地线 接到控制板的 什么点?谢谢

控制板上标注了接地,看样子是连到插头最下面那个脚上了

网友:
有431的板子小改电压都很简单
但是反馈改大了容易看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