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元的12V充电器怎么改16V?

楼主(2022-01-03):
1.7元买的充电器,测量输出是13V。怎么改成充16V电池的呢?谢谢

芯片是
U65113E
优异的动态响应
集成动态三极管驱动电路
工作无异音
优化的 EMI 性能
恒流、恒压调整率小于 ±5%
超低待机功耗 <30mW
CV 模式可编程输出线压降补偿
内置完善的保护功能:
输出短路保护 (FB SLP)
逐周期限流保护(OCP)
前沿消隐 (LEB)
芯片过温保护 (OTP)
VDD 过压、欠压和箝位保护
输出过压保护功能 (FB OVP)
SOP-7 封装

网友:
放弃这个想法吧,奇怪怎么用双色LED灯。

网友:
调小FB接地电阻,或增加次级绕组匝数

网友:
还要换高耐压电容

网友:
减少1201电阻,或加大1602电阻,可以小范围升压,给1201电阻并联一个电阻比较简单

网友:
花上20买个16v电压充电器

网友:
那个原边反馈电源芯片有保护,可以先给1201电阻并一个大点的电阻,或可调电阻,这个电阻太小了会打嗝

网友:
还这个浪费表情了吧

网友:
就这做工没必要折腾

网友:
这做工算了吧……

网友:
太简单了,该省的省了,不该省的也省了,用起来不保险。

网友:
看着做工真的劝退,最多当个led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