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品字头的电源线,内部断路,害的我好几次出问题。

楼主(2022-01-03):
品字口的电源线,就是台式电脑电源的那种口,其实很多地方都用,挺粗,挺硬的。

用了有十多年的一个线,接易驱电源用的。
以前易驱总出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今天量了下,内部断路了。用刀切开,两头的根部,电线内都有断的地方,估计顶一下就通,顺一下就断,那怎么过电流啊??

估计是二流厂家的产品,还是AWG28的线。铜的。

它是ICE320标准里的C13/14号插头规格。。。或者可以叫ICE320-C14。。。

网友A:
这种线我也遇到好几次内部断了,外表却看不出什么痕迹,特别是电热水壶线电饭煲线

网友B:
这玩意有3C号就是正规的,线上面也能看到厂家名字。awg28只能代表截面多粗,一般国标线不这么标。坏的原因一般是外皮太硬,折弯时应力过大,或者外皮不隔热(PVC而不是橡胶),在不适合的环境下导致加热了线芯,在应力下加速损坏。

也取决于使用者的要求高低,我以前那个公司,一个厂家的线先送样,用设备扭NNNN次,合格了才采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有3C号就是正规的,线上面也能看到厂家名字。awg28只能代表截面多粗,一般国标线不这么标。坏的原因 ...

我发现一个情况,同样的两插电源线,同样的平方,为啥有些偏硬,有些偏软,想知道外皮用的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我也遇到好几次内部断了,外表却看不出什么痕迹,特别是电热水壶线电饭煲线 ...

我一直是小电流工作的。

是的,线皮和接头没有融成一个整体。所以,受力大的地方里面就拉断了。
二流公司的产品。
如果是好的产品,工艺不一样的。比如三星显示器原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一个情况,同样的两插电源线,同样的平方,为啥有些偏硬,有些偏软,想知道外皮用的什么材料, ...

外皮就是pvc,只是不同厂家的成分有区别

有些耐高温的需要用橡胶,就是表面哑光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有3C号就是正规的,线上面也能看到厂家名字。awg28只能代表截面多粗,一般国标线不这么标。坏的原因 ...

3C这个在插头那里可以看到,

我这个没有。

楼主:
九几年配的一个电脑,电源线肯定给的是山寨的垃圾货。有一次,根部打火。。。。

估计我以前硬盘坏,100%是因为这个线。。。可怕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3C这个在插头那里可以看到,

我这个没有。

在线上,头、线、尾是一个整体

网友D:
这种状况毛病很难发现,是个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状况毛病很难发现,是个麻烦啊

小电流很难发现,

大电流,断的地方会明显发热,甚至烧断

楼主(2022-02-24):
这种故障很难发现

楼主(2023-03-03):
是啊,给大家提醒下,后配的线,一般质量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