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次大工程的升级飞线改键盘

楼主(2022-01-03):
一次大工程的升级飞线改键盘飞线改一个104键盘改用STM32做主控

有点脏……………… 加上两个旋钮刚刚好

旋钮加载指示灯上面的空位子
两个17mm旋钮帽

支持全键这自定义包括旋钮

网友A:
最近研究82键的键盘,大小正合适我用,配合一个21键的小键盘,放左边
优联无线的实在折腾不起,老老实实用type c的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研究82键的键盘,大小正合适我用,配合一个21键的小键盘,放左边
优联无线的实在折腾不起,老老 ...

无线补是刚需 有线的会便宜不少

网友B:
大工程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吃太饱"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工程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吃太饱"系列???

最终成功了就不算

网友:
这个除了爱好,真心不值得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成功了就不算

网友C:
成功就合算。应该搞插拔的可以换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功就合算。应该搞插拔的可以换轴。

那的重新打板才行了   打几张就用一张 不划算 有人拼还行

网友D:
求个stm32主控程序的教程,不太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工程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吃太饱"系列???

肯定是啊,不过折腾废了才算是真正的吃太饱

网友:
这个不是说干就能干的,关键的有技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个stm32主控程序的教程,不太会

qmk文档自己去看就行

网友F:
这个老费时间 了吧,这么多线都飞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老费时间 了吧,这么多线都飞过去。。。

必须费时间啊  如果算上人工还不如直接打板做来的简单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工程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吃太饱"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啊,不过折腾废了才算是真正的吃太饱

关键是我都没看懂LZ在干什么,只知道。。。。太让人感到羞耻了

网友G:
为什么不改优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改优联呢

因为没有现成的优连主控,优连没有旋钮,不能自定义按键
这个都有,也改过蓝牙双模的,发现蓝牙干扰严重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补是刚需 有线的会便宜不少

优联的键盘 立创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