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个优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1-03):
一个64G的新优盘,拷文件时,写入速度非常慢,两个多G的文件,要24分钟以上。

视频文件拷入优盘后,却打不开(用其他优盘或移动硬盘都可以打开)

试着格式化优盘,却无法完成

无法格式化之后,优盘无法识别,也无法还原设备的默认值

重新拔插后,仍然无法访问,也无法还原设备默认值,但可以快速格式化,快速格式化之后,又可以访问。
检查优盘的主控型号,不能确定

强力深度检测,主控型号仍然未知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扩容盘吧,拆开看看

楼主:
以下是拆开后的照片

好象不能再折了

网友A:
黑胶体的不行了扔了吧,U盘不能买太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胶体的不行了扔了吧,U盘不能买太小的

64g,不小了

楼主:
速度太慢,而且视频文件还打不开,也确实不太敢用

网友:
我指的是外观尺寸,这种太迷你的都是黑胶体的黑胶体不能买

楼主:
不是自己买,是一个活动中发的。虽然没法用,权当纪念吧

网友:
容量62.4,一看就是扩容盘

网友B:
这情况肯定是扩容盘了,短接插电脑看看能不能识别主控,弄一根数据线插电脑,用数据线的插头金属位置接黑胶盘的LED焊盘,再插到电脑上,像图片这样连着再插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肯定是扩容盘了,短接插电脑看看能不能识别主控,弄一根数据线插电脑,用数据线的插头金属位置接黑胶 ...

试了,没反应

网友C:
熟悉的1.09,可能是安国黑胶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没反应

好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熟悉的1.09,可能是安国黑胶片

那为什么检测不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谢谢!!

网友D:
刚用就坏,还是太不靠谱了,我现在都不买U盘,自己做的自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用就坏,还是太不靠谱了,我现在都不买U盘,自己做的自己用

没这个条件,自己做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这个条件,自己做不了

是呀,要材料,要设备,要技术,要知识,投入还是挺多的,想用好盘可以找论坛大佬订做,靠谱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呀,要材料,要设备,要技术,要知识,投入还是挺多的,想用好盘可以找论坛大佬订做,靠谱的很 ...

不错的想法

网友:
这是扩容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