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太差了!TP-link TL-IPC632-A4全彩300万网络摄像头

楼主(2022-01-03):
参数和做工都是不错的,就是图像参数拉垮,效果真的差!比海康200万还差。

做工程时候装的,近段时间个把两个月不工作了。

摄像头,壁挂球机,正常防雨级别。

标签

复位键和卡槽,里面装配的卡也很差的

2红外2白光灯

打开

主板,4个角螺丝缺了一个??

CPU,

框图。

25q64

这个有刷电机驱动IC,不过,,,,好像是用来控制LED灯了?

背面

没料。

只有步进电机驱动和网变

镜头4mm

cmos

五颜六色

灯板。没什么好看的。

拆掉步进电机螺丝,另外一边球就可以拆下来了

碗底下

一个转接板

顺带也是无线网卡。好像走的USB协议。tp特色,馈线都是个球

80端口的web界面。默认空密码。

分辨率是很高,

帧率拉垮,只有15

码流拉垮,只有2m。我出去做工程装的高清摄像机,码流我都要拉到4m才达到我满意的效果

添加入海康NVR,bug也是非常多,经常会把主码流和子码流反了,导致录像图像最大只有640x480,重启几回自己又好了,是个奇葩。

最后检查发现是电源坏了,没有输出,外形是模仿小耳朵的

24w

打开,

东科方案

背面

安装回去。支架和摄像头可以分离,安装很方便。。。

固定好。

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的效果挺好的啊,听够用的了,拍到脸应该也分得清

白天确实还行,不过晚上真的就糊的,涂抹严重,空域和时域降噪配置不合理,还没得让你自己设置,帧率也低,全是拖影和涂抹。镜头距离人不到10米

网友:
当真不堪一击

网友:
从来不碰tp的东西,工程不用,家里更不用,不够跟着擦腚的

网友A:
最后一图的效果挺好的啊,听够用的了,拍到脸应该也分得清

网友:
正想买呢,你就来当头一棒,小老百姓家硬盘容量小,那么高码流和分辨率,吃不消

网友:
楼主这是现场直播

网友:
摄像头看起来没毛病
电源不是原装的,DK1203做到12V1A是极限了,换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
我觉得有360在后面垫后,谁敢说最次。。。呵呵

网友:
这个电源不是TP的,这个机器不带电源的,后配的吧? TP还好,水星和迅捷缩水更厉害,三剑客不是白叫的

网友:
确实不咋地啊哈哈

网友:
卖出去几十个了,挺稳定.涨价后就没再进货.功能少

网友B:
本来就很垃圾,当年还买过一个的"tp-link Mini 大眼睛"的电视盒子,固件也不更新

网友:
那真的要避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很垃圾,当年还买过一个的"tp-link Mini 大眼睛"的电视盒子,固件也不更新 ...

不更新好啊!电视盒子就怕更新,我原来用的就是被厂家自动更新废了。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挺规矩的,没怎么缩水,不过这设计放到淋雨的地方估计就得的废,天线和卡口可能会进水。

网友C:
画面还是有畸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面还是有畸变

从GoPro到SJ4000等,不少运动相机记录仪等原厂镜头,都有鱼眼畸变失真,低畸变超广角目前没找到全玻璃透镜,非球面光学亚克力树脂,球面玻璃,价格比鱼眼贵很多不耐热。

网友:
这主板没有很差吧,正常做工水平。该有的都有。这电源一看就不是tp自带的,tp原装电源,拆过几个,正常水平。不说完全堆料,也是在正常水平,对得起价格。。比你拆的这山寨电源好太多

网友:
TP做监控也是半路起家,东西能有多好可以想象啊